做一个8GHz的设备,需要4层板,该用哪种材质的PCB

楼主(2018-10-22):
准备做一个8Ghz的微波设备,想把数字电路和模拟做在一个板子上,以减小设备体积。
有做过类似高频的多层板没,请推荐!

网友:
罗杰斯板!

网友A:
你查一下LMX2595评估板的材质,这个能达到19GHz.

网友:
松下M4,M6或者罗杰斯RO4350都可以的,损耗最小的是M6,如果可以的话把高频放在同一层,用FR4和M6的混压板,价格会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一下LMX2595评估板的材质,这个能达到19GHz.

他用的是RO4003加两层fr-4混压,确实可以。不知道价格贵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