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舵机控制风门执行器的问题

楼主(2018-10-22):
大家好, 我用舵机控制风门执行器, 舵机用17公斤的数字舵机, 这样堵转不烧机,
但是感觉舵机质量挺差的, 17个里面有3个异常, 其中2个会不定期的自己抖动, 有一个自己乱抖,
有对舵机熟悉的朋友吗, 给我参谋参谋

网友:
用伺服电机+位置控制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A:
舵机还是算了吧,用步进电机会靠谱

网友B:
舵机的可靠性和精度只能是消费级别的,我用过不少舵机,从1500一个到 20一个的,还没有哪个舵机真的非常靠谱。舵机里电位器磨损寿命也就10w次,而且如果是空心杯电机的,碳刷寿命也是坑。一般舵机厂家为了保证输出虚位小,齿轮装配设计的时候也都偏紧,所以会导致舵机用一段时间后很快虚位增加,反馈开始不稳定。舵机参数也不能只看公斤数,因为那个是堵转扭矩,应该按空载速度和堵转扭矩画特性图,核算自己的工况下需要的扭矩和速度。在比较重要的地方,我一般都选择3倍的余量,比如载荷条件10kgcm,我都选堵转力矩30kgcm以上的舵机。

网友C:
可以啊,,,舵机就是伺服!!!!!寿命低点

网友D:
汽车上的电子节气门能不能代替你的气门?

网友E:
风门还是气动的好。可靠稳定。

网友:
这个取决于控制算法,用电位器也不错的,如果担心寿命可以使用磁传感的,当然不一定是磁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的可靠性和精度只能是消费级别的,我用过不少舵机,从1500一个到 20一个的,还没有哪个舵机真的非常靠 ...

你是专家, 请教个问题, 舵机不需要动的时候, 一直给它电压好吗? 你平时一般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门还是气动的好。可靠稳定。

一个小烘箱, 没有气源 , 另外一个成本呢, 气动的不见得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车上的电子节气门能不能代替你的气门?

这要多少钱一个, 小舵机30块就可以有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舵机就是伺服!!!!!寿命低点

没有一直要它转动, 几个小时可能才转动一次, 寿命底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还是算了吧,用步进电机会靠谱

靠谱和不靠谱, 是要在价格前提下搞得么

网友:
不在乎寿命可以  便宜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专家, 请教个问题, 舵机不需要动的时候, 一直给它电压好吗? 你平时一般怎么做呢? ...

这个取决于你要干什么,如果要它保持住停止时刻的位置,脉冲不能停,毕竟舵机是个位置控制的玩意儿,你得保持位置信号不是?如果你是想让它歇着,或者想用手去
拧动通电的舵机话,那就一直给它低电平好了,就是把你设置的pwm的占空比搞到0。最好不要让信号线悬空,现在很多舵机是数字舵机,画电路或写程序的人懒一点,没有
在舵机内部设置下拉的话,你信号线悬空会导致舵机可能因为干扰脉冲偶然抖抖。
保证舵机准确工作,要注意上电顺序,先给信号脚你需要角度的对应pwm,再给舵机上电,就能确保舵机上电时刻的工作状态是稳定可靠的。这也是因为开发舵机的人懒,
程序没有上电延时,一通电就去读舵机信号线,导致信号线若上电时没有确切状态,舵机就会乱来

网友F:
西门子有专用的风门执行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西门子有专用的风门执行器

我明白, 我们以前一直用belimo, 那个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取决于你要干什么,如果要它保持住停止时刻的位置,脉冲不能停,毕竟舵机是个位置控制的玩意儿,你得 ...

等它转到一个位置, 停下来, 就可以了, 我是不保持信号的.
很小的一个风口, 只要转得动, 就可以了, 气流强不到推动这个板子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取决于你要干什么,如果要它保持住停止时刻的位置,脉冲不能停,毕竟舵机是个位置控制的玩意儿,你得 ...

我得电一直通着, 这在加一个三极管控制要改图, 有点晚,
我得舵机一直通着电, 就像你说得, 十几个机器里有那么一两台得会抖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