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战技能】基于SEGGER的FIND,快速检索局域网所有设备案例

楼主(2018-10-23):
说明:
1、借助于SEGGER的FIND小软件,用户可以快速检索局域网内的所有设备,仅需在设备上插入一小段的UDP代码即可。
2、实现原理是FIND小软件向网络内发UDP广播消息,接收到消息的设备,返回一条FIND格式的信息即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快速检索所有设备的运行状态,IP,MAC等信息,便于管理。
3、关于协议格式的学习,看SEGGER官网: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 ... logy/find-protocol/

使用说明:
1、测试比较省事,多个设备接到路由器/交换机上,然后电脑端开启FIND小软件即可识别出来。
2、特别注意,测试多个设备时,设备的MAC配置不可配置成一样的,MAC地址要不同。
3、例子默认是开启了DHCP和NetBIOS Name的,如果需要设置固定IP,看RL-TCPnet教程附件章节C--固定IP设置。
4、关于UDP的使用和相关知识看RL-TCPnet教程的UDP相关章节即可。
5、RL-TCPnet教程:

例程下载:
STM32F407IGT6:

STM32F429BIT6:

软件下载(绿色版):

效果:
FIND软件发送UDP广播消息,接收到消息的板子会串口打印相关信息:

测试F407和F429板子效果,这样就可以方便的检索局域网内的所有设备。

如果需要小于1ms的响应速度,关闭app_tcpner_lib.c文件开头设置的串口printf条件编译即可。

默认的扫描的速度是500ms发送一次广播:

抓包:

楼主:
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 ... logy/find-protocol/

网友A:
要装客户端就麻烦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装客户端就麻烦 了

绿色版无需安装

网友B:
强帖,赞。之前基于楼主的代码,改了个RTX+RL-TCP,测试了段时间,确实稳定。再次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帖,赞。之前基于楼主的代码,改了个RTX+RL-TCP,测试了段时间,确实稳定。再次谢过~ ...

网友C:
这个比较实用,方便快速找到目标地址

网友D:
楼主太厉害了,佩服佩服

网友E:
非常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F:
这都可以?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较实用,方便快速找到目标地址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太厉害了,佩服佩服

过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有用,谢谢分享

好东西,给大家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都可以?学习了

这个东西挺方便的,也实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挺方便的,也实用。

这个貌似只能寻找支持RL-TCPnet是吧,我还以为是所有设备都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貌似只能寻找支持RL-TCPnet是吧,我还以为是所有设备都可以用的

不限制,只要你的协议栈支持UDP即可。

网友G:
牛!!这样远程控制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这样远程控制就可以实现了

方便了局域网设备的集中管理。

楼主:
Linux,MacOS和Windows都有对应的软件,绿色版: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free-utilities/

网友H:
请问 楼主,有 TCP 实现 Freemodbus 的教程吗?

网友I:
尝试过,广播包没法过路由器,过交换机没有问题的。楼主有没有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 楼主,有 TCP 实现 Freemodbus 的教程吗?

这个一直打算做个专题教程的,后面争取早点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尝试过,广播包没法过路由器,过交换机没有问题的。楼主有没有解决方案? ...

这个就是通过路由器测试的。

简单些,你可以仅在电脑端开启这个FIND小软件,然后用你的板子创建个UDP,端口50022监听,就可以收到广播消息。

网友J:
牛主!这个不错哦!

网友K:
学习ing,感谢硬汉出教程。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通过路由器测试的。

简单些,你可以仅在电脑端开启这个FIND小软件,然后用你的板子创建个UDP, ...

你的路由器是有线还是无线?我的测试环境是笔记本电脑通过无线连接电信的光猫,猫接的交换机,交换机上接的板子,广播就没法收到。笔记本电脑和板子都接在交换机下面就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一直打算做个专题教程的,后面争取早点搞一个

非常感谢!最好是建议搞一个 TCP 的 free modbus 的教程!
尤其是 free modbus 的!
很期待啊!
搞好了从站,如果再弄个主站 就更厉害了。。。
搞数据采集 简直太方便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通过路由器测试的。

简单些,你可以仅在电脑端开启这个FIND小软件,然后用你的板子创建个UDP, ...

最好是 简单点,无操作系统 裸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牛主!这个不错哦!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学习ing,感谢硬汉出教程。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路由器是有线还是无线?我的测试环境是笔记本电脑通过无线连接电信的光猫,猫接的交换机,交换机上接 ...

我跟你的区别是,我用的是华为光猫,路由器接的光猫,然后板子和电脑都接路由器。

后面我找个笔记本无线连接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好是 简单点,无操作系统 裸机的。

感谢这么明确的需求,有需求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么明确的需求,有需求就知道怎么做了

非常感谢!

感觉 有这样的厂家 的确为广大学生 以及电工 的水平提升,有非常大的功劳!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常感谢!

感觉 有这样的厂家 的确为广大学生 以及电工 的水平提升,有非常大的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