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直流24V电动推杆的控制思路

楼主(2018-10-23):
DC24V电动推杆只提供2根线,分别接DC24V电源正负实现进或退动作。因频繁切换,不希望用继电器控制,请教有什么好的控制思路,STM32主控。

网友:
H桥电路,你懂的

网友:
H桥驱动,在主控和驱动之间加光耦隔离

楼主:
是啊,自己把自己绕晕了

网友:
好用H桥, 谁用谁知道

网友:
继电器的开关频率不能太高,用MOS管搭一个电路就哦了

网友:
TI的DRV8801PWPR
可以了解下
正在用

网友:
用继电器切换方向是最简单和稳定的,在其回路用MOS管在继电器切换过程中控制其电源。

楼主:
AiP6150这颗怎么样?28V,1.5A,纯正反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AiP6150这颗怎么样?28V,1.5A,纯正反控制。

这个是我原来在立创商城代售的

楼主:
就是在商场查到底,好不好用啊?

网友:
用电机控制IC呗,RZ7899,可以到25V。要么就用四个mos管自己搭H桥。

网友:
电流不大就用桥IC,大的话就自己做个桥吧。

楼主:
直流24V.电流400ma

楼主:
麻烦各位再给看看,这样行不行,就是一个开关来用。SW1使能,SW2和SW3对应方向,后期会改光隔处理。另外,目前推杆工作电源DC24,400ma,希望可以扩展至1A使用,mos选型给推荐个。

网友:
上半桥用PMOS吧

网友A:
搞过推杆项目,产品大量上市了,用的继电器实现,可靠稳定,不要说什么开关速度,推杆就你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过推杆项目,产品大量上市了,用的继电器实现,可靠稳定,不要说什么开关速度,推杆就你这个问题! ...

不考虑机械寿命?

网友:
A4950,最大3.5A,带过流保护,PWM控制,绝对比自搭H桥省心省事。

楼主:
不需要调速,就是切换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考虑机械寿命?

你推杆应用场合是什么?推杆又不是24小时时时刻刻变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考虑机械寿命?

继电器的机械寿命远高于触点的电气寿命。机械寿命完全不用考虑。主要该考虑的是触点的消弧措施。

楼主:
那么你们用的什么类型的继电器?

网友:
这么小电流,完全可以用集成ic控制了,,L298、TA8428、甚至玩具上用得多的L9110(这系列找有更高电压的型号)

网友:
用2两个继电器或者H桥电路,还要考虑电机堵转情况。电机启动时电流比工作电流大很多,大约几十毫秒,要考虑供电是否充足,否在会拉低电源引起MCU复位。
20楼推荐的A4950有限流功能。

网友:
不知道你频率有多高,
推杆本身的机械结构,应该也决定了,你频率高不到哪里去。
我气缸控制,大部分采用晶体管PLC+中间继电器控制。
一直想玩玩推杆这玩意,但是又一直觉得推杆这玩意不耐操。。。。
不懂LZ有没有靠谱的推杆品牌?

网友:
一个继电器切换正反转,一个MOS管控制转速。启动时先开继电器 ,关闭时先关mos管。

网友:
如果不调速,直接接24V,0V控制通断就行。要调速还得用H桥。

网友:
两个继电器(固态的或中继)搞定

网友:
推杆都是mm/S,谈啥速度了,不可能太快。

网友:
速度太快,没法控制行程,容易冲破开关,导致内管没法伸缩

楼主:
功能要求简单仅作为换向开关使用,所以先用RZ7899测试,后期改用DC12V的推杆。先前用继电器测试时,偶尔发生主控停继电器时,继电器触点不断,延时一会才断开的现象。

楼主:
再请教一下,需要增加什么必要的抗干扰措施?

网友:
继电器最可靠。你查一下推杆规格书,一般推杆有工作时间限制,适合间歇性工作,不适合连续的或频繁切换

楼主:
现在测试就是用了两个DPDT的继电器,工作起来是没有问题,但是一旦其中一个继电器的触点粘连,再切换的话......

网友:
选择适合的继电器,触点容量大点的

网友B:
BTS7810  用在车上从来没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过推杆项目,产品大量上市了,用的继电器实现,可靠稳定,不要说什么开关速度,推杆就你这个问题! ...

哥们做的哪家的推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TS7810  用在车上从来没坏过

车上12v居多。没有问题的,24v的就不好说了,一不小心就会过40V的

网友D:
这么多行家,搭车问问,一般的电机,急停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行家,搭车问问,一般的电机,急停怎么实现?谢谢

加电阻短路

网友D:
再多问一句,一般的驱动器都有制动电阻,这电阻是专门的,还是弄个水泥电阻之类的?
控制逻辑是,检测到 急停 按键,断电 上制动电阻?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多问一句,一般的驱动器都有制动电阻,这电阻是专门的,还是弄个水泥电阻之类的?
控制逻辑是,检测到  ...

看功率,功率不大水泥电阻可以,大的话要上波纹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上12v居多。没有问题的,24v的就不好说了,一不小心就会过40V的

柴油车了解一下,直流24V的很多。

网友E(2023-04-04):
马上要做个项目,力矩为8000,频率为10%的推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马上要做个项目,力矩为8000,频率为10%的推杆。

大哥你想表达啥。
是项目用推杆。还是项目就是做推杆啊~

网友E:
用推杆 ,牙科椅
前面的工程师用继电器,说简单粗暴直接,被人嫌弃。
说是不能做到缓起缓停。有可能是是别人故意说的,商业上,您懂的。
我打算用A4950,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23-05-10):
引用 网友E:
用推杆 ,牙科椅
前面的工程师用继电器,说简单粗暴直接,被人嫌弃。
说是不能做到缓起缓停。有 ...

可以, 我以前用RZ7899, 12V供电时一切正常, 后来改成24V供电, 烧了好几次. 再后来改用DRV8870, 一切正常了.

DRV8870/A4950以及国产若干山寨8870应该都是管脚兼容的. (和RZ7899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