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7S109AFNAG, 双面散热,便于安装顶部散热器的加强版步进...

楼主(2018-10-23):
型号:TB67S109AFNAG

CLOCK-IN 控制双极步进电机驱动器
TB67S109AFNAG 是一种配备PWM 斩波器的两相双极步进电机驱动器。内置时钟解码器。额定值为50 V/4.0 A。

特点:
双面散热,便于安装顶部散热片。
BiCD 工艺集成式单片IC。
能够控制1 台双极步进电机。
由PWM 控制的恒流驱动。
允许全步,半步,四分之一,1/8,1/16,1/32 步运行。
低导通电阻(高 + 低侧=0.49Ω(典型值))MOSFET 输出级。
高效率电机电流控制机构(高级动态混合衰减)
高电压与电流(有关规格请参阅最大绝对额定值与工作范围)。
错误检测(TSD/ISD)信号输出功能
内置错误检测电路(热关断(TSD),过电流关断 (ISD) ,以及上电复位(POR)) 重量0.21g(典型值)
内置VCC 调节器供内部电路使用。
可通过外电阻与电容自定义电机的斩波频率。
北京芯时代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东芝半导体官网显示的正规代理商,可以针对此款芯片提供开发板,样品,及开发板相关设计,请发邮件至:

If you need samples, evaluation board, and reference design, pls send email to: xsd@chipspower.com
shop115966982.taobao.com

网友:
正在做步进电机控制器(应用在机器人):57步进电机,持续工作电流1A左右,32细分,目前使用tb67s109aftg(模块版)。
电路简单,芯片价格也不贵,只是发热量巨大,需要风扇冷却,导致无法量产。

于是准备换成tb67s109afnag,看中afnag的大封装和双面散热的设计,准备直接将芯片贴在驱动器外壳上来被动散热,故向贵公司申请一块测试板,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