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Y芯片dp83848ksq和dp83848cvv性能上有什么区别呢?价钱差挺多啊

楼主(2018-10-23):
PHY芯片dp83848ksq和dp83848cvv后缀不同,封装不同,工作温度范围工业级的ksq,商业级的cvv,但是价钱上cvv却要比ksq贵几元,这是为什么呢?哪位知道告知下,谢谢

网友A:
数量决定价格吧,有些料用量大价格就便宜。我猜

网友B:
看起来主要差别一个商用温度,一个工业温度,还有就是封装不同

网友:
主要是数量问题,是否常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量决定价格吧,有些料用量大价格就便宜。我猜

很有可能是量的问题了,虽然性能好但是量大,价钱就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主要差别一个商用温度,一个工业温度,还有就是封装不同

是啊,手册上写的区别是:mini LS也没弄明白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主要差别一个商用温度,一个工业温度,还有就是封装不同

嗯,似乎性能上找不到相关的区别

楼主:
有可能这个是mini/LS版本,所以便宜了,但不知道这个mini/LS到底精简了什么

网友C(2018-11-27):
实际使用,DP83848KSQ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2019-01-17):
引用 网友C:
实际使用,DP83848KSQ没有任何问题

是的,我也一直用ksq,没啥问题。
贵的原因我总结了2点:
1、ksq版无网线掉线检测功能    --------这个应该是最主要的,而且带掉线检测的话程序上也好做处理,所以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就用CVV的
2、封装比qfn要贵

网友C(2019-02-25):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一直用ksq,没啥问题。
贵的原因我总结了2点:
1、ksq版无网线掉线检测功能    --------这个应 ...

掉线检测,应用层协议里处理就好了,我用的是MQTT协议,不用考虑最底层的东西。

网友:
一个有腿的,一个没腿,现在流行没腿,因此产量大,产量越大,价格越低。这就是大学不教的基本常识。带腿的封装材料消耗也多一些。
以前给中华酷联OV海尔海信TCL等大客户讲课时,开场白:我今天讲的东西是大学老师从来不讲的。

楼主(2019-04-25):
引用 网友C:
掉线检测,应用层协议里处理就好了,我用的是MQTT协议,不用考虑最底层的东西。 ...

硬件检测的实时性还是很高的,软件上也少了些处理。。。例如lwip,网线掉了它还在向buffer中写数据,当写buffer发送数据不同步时过了一怔子才发现网络掉了

MQTT不太了解,不知怎么做掉网检测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检测的实时性还是很高的,软件上也少了些处理。。。例如lwip,网线掉了它还在向buffer中写数据,当写 ...

发心跳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