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种电梯卡的加密算法?悬赏50元话费

楼主(2018-10-23):
特别说明是自己家的卡,业余研究一下。楼层是21楼,物业到期日期是2019年10月18日。

以下是读出来的数据的有效部分:红色为差异部分,我猜是写的是该卡的使用次数。

主要是UID如何生成KEY,以及KEY是怎么加密数据的。

卡1刷一次:
第0扇区
0区块: 72 2B C5 5A C6 08 04 00 01 7D EC FB 21 52 62 1D
1区块: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区块: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区块: FF FF FF FF FF FF FF 07 80 69 FF FF FF FF FF FF
第2扇区
0区块: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C 00 00 00 00 01 00 00
1区块: 00 04 78 00 00 80 00 04 60 46 02 05 40 00 00 00
2区块: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区块: 78 69 32 CE 5D BA FF 07 80 69 78 69 32 CE 5D BA
第3扇区
0区块: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CE
1区块: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0
2区块: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0
3区块: 78 69 32 CE 5D BA FF 07 80 69 78 69 32 CE 5D BA
第4扇区
0区块: 55 00 C8 FC 28 22 99 38 34 9B FB 2A 66 29 EC 87
1区块: C0 46 3B 09 29 A2 6C 34 9C 00 54 0B 75 03 6C 09
2区块: 52 3A C6 B0 0C 40 08 00 C4 C2 2A 8E 4C 41 04 01
3区块: 78 69 32 CE 5D BA FF 07 80 69 78 69 32 CE 5D BA

卡1刷卡二次
第0扇区
0区块: 72 2B C5 5A C6 08 04 00 01 7D EC FB 21 52 62 1D
1区块: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区块: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区块: FF FF FF FF FF FF FF 07 80 69 FF FF FF FF FF FF
第2扇区
0区块: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C 00 00 00 00 01 00 00
1区块: 00 04 78 00 00 80 00 04 60 46 02 05 40 00 00 00
2区块: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区块: 78 69 32 CE 5D BA FF 07 80 69 78 69 32 CE 5D BA
第3扇区
0区块: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CE
1区块: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1
2区块: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0
3区块: 78 69 32 CE 5D BA FF 07 80 69 78 69 32 CE 5D BA
第4扇区
0区块: 55 00 C8 FC 28 22 99 38 34 9B FB 2A 66 29 EC 87
1区块: C0 46 3B 09 29 A2 6C 34 9C 00 54 0B 75 03 6C 09
2区块: 52 3A C6 B0 0C 40 08 00 C4 C2 2A 8E 4C 41 04 01
3区块: 78 69 32 CE 5D BA FF 07 80 69 78 69 32 CE 5D BA

卡2
第0扇区
0区块: 12 6A CB 5A E9 08 04 00 01 85 36 78 12 98 15 1D
1区块: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区块: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区块: FF FF FF FF FF FF FF 07 80 69 FF FF FF FF FF FF
第2扇区
0区块: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C
1区块: 00 04 60 00 42 00 05 40 00 00 00 00 07 88 04 60
2区块: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区块: AE 73 EB 2C 28 E8 FF 07 80 69 AE 73 EB 2C 28 E8
第3扇区
0区块: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CE
1区块: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2区块: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3区块: AE 73 EB 2C 28 E8 FF 07 80 69 AE 73 EB 2C 28 E8
第4扇区
0区块: 53 01 B8 F4 2F 2F 99 39 04 F9 FB 0A A4 99 5C 87
1区块: BF 46 1B 89 29 60 6C 34 9C 08 84 05 F7 00 64 19
2区块: 32 FA 26 A0 0E 44 0A 00 47 21 20 8E 49 80 38 09
3区块: AE 73 EB 2C 28 E8 FF 07 80 69 AE 73 EB 2C 28 E8

网友:
持续关注,物业补卡30元一张,太坑了,我买了CUID卡,拷贝了4位ID数据,无法实现破解电梯卡,估计有加密,但是小区门禁这样搞可以,能开门,可以复制

网友:
表示50一张的路过,关注LZ研究进展中

网友:
关注,以后可能要用上

网友:
我们小区的电梯卡怎么很破解?感觉没用到自身UID进行加密啊。
你是要单独延长时间吗?先找到写时间那块,然后改一改。我有个我以前破解时写的文档,你看看吧,不过可能用不上,时间太久了,有些细节我也记不清了。

网友A:
我们就是生产门禁设备的,大部分厂家都用滚动码来实现防破解,刻隆是没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就是生产门禁设备的,大部分厂家都用滚动码来实现防破解,刻隆是没用的 ...

请教,滚动码 是如何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就是生产门禁设备的,大部分厂家都用滚动码来实现防破解,刻隆是没用的 ...

这个应该不是滚动码的,改天复制一张卡试试,看看交替使用会不会被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是滚动码的,改天复制一张卡试试,看看交替使用会不会被封。 ...

你想简单了,滚动谁会就滚两回?最少的都滚255回,在秘文一下,就解不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滚动码 是如何运行的?

读成功,卡和控制器都同步更改一下。

网友:
IC卡启用加密了,市场上没有破解办法。FBI级别的有

网友:
用什么设备 将加密的卡内容读出来的

网友:
算法给你用时间基数加密,你除非能破解协议

网友C:
有单片机的烧写文件  逆向就能得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单片机的烧写文件  逆向就能得出

这是一个方法,但是得找个机会把电梯面板拆了,或者和电梯维护人员打好招呼,把板子拆开搞……

网友D:
我觉的这种卡如果只是为了防止复制,都不需要加密,每次使用时记录次数就可以了。
卡里写一份,数据库一份,每使用一次,次数各加1,每次都比较次数是否一致就行了。
就算一张卡复制多份,每次都只能用其中一个。

网友:
比较感兴趣,关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的这种卡如果只是为了防止复制,都不需要加密,每次使用时记录次数就可以了。
卡里写一份,数据库一份 ...

我觉得这个电梯刷卡控制器是不联网的,即使联网也是定时同步而不是实时的,类似于以前公交卡的模式,不能因为断网或者服务器问题让大家没法用电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的这种卡如果只是为了防止复制,都不需要加密,每次使用时记录次数就可以了。
卡里写一份,数据库一份 ...

这样会造成正版的卡不能用,会有售后服务,

网友:
  现在都是滚动码, 要多看数据变动的规律, 破解算法,才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成功,卡和控制器都同步更改一下。

您是对的,经过研究,我这张卡确实是带滚码的,应该是卡达5或者卡达6系统。楼层和时间控制在2扇区1区块。滚码在3扇区1区块,累加,网上有贴子说如果把滚码位手工改成FF,就不会累加了,变相变成静态,是吗?
如果一个单元有2部电梯都可以用,那么两个电梯梯控控制板会互相同步数据吗?

楼主:
找到一个工具,用于常见梯控系统识别。DUMP出BIN文件,拖入工具即可。

网友:
楼主研究出来么

网友E:
刷多几次,数据量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多几次,数据量太少

确认是卡达6系统,据说很难,看看有没有行业内的朋友指点一下了。

网友:
我就是行业内的,你弄不了,和你说滚码就完事了,别弄了。
如果真告诉你如何滚的,会影响人家的饭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的这种卡如果只是为了防止复制,都不需要加密,每次使用时记录次数就可以了。
卡里写一份,数据库一份 ...

多台电梯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