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推荐一个FPGA可以接的,10G的以太网PHY?能买到的

楼主(2018-10-23):
如题,谢谢!
价格,300以内吧。
另外,10G以太网,是不是必须要上光纤,普通的铜质8芯网线还能用不?

网友A:
10g有铜芯的,应该是cat7类的

网友:
帮顶贴,不要沉。。。

网友B:
10g最好上光纤,光纤成本反而低

网友:
10G的铜线特别短了,上光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g有铜芯的,应该是cat7类的

不一定要cat7,超六也行。

网友C:
不是有厂商在做2.5G的网卡么。10G好像模块只有SFP+,没听说过GMII之类的,即使有,恐怕也相当难用。

SFP+要驱动起来需要10.3125G收发器好像,估计你只能找K7系列带GT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厂商在做2.5G的网卡么。10G好像模块只有SFP+,没听说过GMII之类的,即使有,恐怕也相当难用。

SFP+ ...

10G的应该GMII不够了,据说是使用的XGMII。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0g最好上光纤,光纤成本反而低

光纤有低成本的方案吗?
最好都是多通道的,速度能达到10M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纤有低成本的方案吗?
最好都是多通道的,速度能达到10M就行

10m干嘛还用光线啊,lvds都可以完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m干嘛还用光线啊,lvds都可以完成了

100M单端也够了哇。想当年SDRAM时代,主板那么长的线都能跑到SDRAM200.

网友:
如果你想用铜缆,我推荐一个AQR105,
这个PHY 发热量不小。热的一比潦倒,手不能摸那种。
我们在NXP 原来freescale的一个板子上测试过。
不过后来还是换成光纤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m干嘛还用光线啊,lvds都可以完成了

LVDS能支持多少个负载?我需要支持多个负载的,最好支持到32个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VDS能支持多少个负载?我需要支持多个负载的,最好支持到32个以上

你看看max3485能够接多少?
那个最快速度就是10M的。

网友:
XC7A15T +  BCM8727  用X家的IPcore 把GTP做XAUI,话说回来这么高的带宽input,就这300元的FPGA资源有限,突发短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