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端视频下传到下位机 如何解

楼主(2018-10-23):
如题,想在PC端用软件把视频文件(不是实时视频)传到 下位机 ,下位机显示。
通过互联网传,不是局域网。
本来以为很简单,发现又是流媒体啊,又是服务器的,蒙圈了,不知大伙有没有建议,做过类似的也行啊。
发在树莓派区,是因为我想用树莓派做,但是其他的平台也可以。
都这么多人看过了,还没人回复,有 偿 的!咱们商量着来!

楼主:
都这么多人看过了,还没人回复,有 偿 的!咱们商量着来

网友:
ftp 就简单了啊

楼主:
下位机如果不是WINDOS,如何用FTP呢?

网友:
网页播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位机如果不是WINDOS,如何用FTP呢?

tftp,单片机有解决方案。

网友:
另外,单片机速度如何?网络带宽如何?最简单的,就是电脑生成一张一张的bmp,发送到单片机,单片机显示bmp就简单了。

网友:
走RTMP协议, 嵌入式板要移植RTMP

网友:
公网传送需要申请云服务器,开通流服务;  如果有固定IP,前面忽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位机如果不是WINDOS,如何用FTP呢?

下位机移植ftp也很简单啊

网友:
总要先讨论下播放视频的大小,格式。尽量在pc上处理好,然后传给下位机。传输直接用一个共享就行了

网友:
下位机看是什么了,如果linux什么工具都有,如果MCU那就没什么可选了。

网友:
传输保存的话, 文件服务器, ftp或者http都可以吧. 下位机总不是单片机吧, 单片机拿着文件也蒙圈.

网友:
麻烦的是公网ip问题,如果没有固定ip,用公网服务器作连接或者数据中转是最省事的办法

网友:
简单 安装个播放器 pc上搭建个服务器就行了

网友:
ftp呗,还有更简单的?
或者scp,下位机有ssh肯定就有scp了。
再不行,用x/y/zmodem之类协议
再不行在下位机上跑个简单的web server然后用网页上传的方式

网友:
下位裸奔?Lⅰnux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吧,大伙说的应该都有道理,其实我这方面经验不多。
大致三种方案:应该都可以,
1.用STM32F7,嵌个系统,先通过网络存到SD卡,然后用播放器播放,这个肯定可以的,但是我没有经验,如果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可以联系我。
2.用树莓派,肯定也可以,没经验,如果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可以联系我。
3.用安卓开发板,肯定也可以,没经验,如果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建议用树莓派+普通服务器来实现,这个普通服务器用python或java开发一个通信软件,负责协调上位机和树莓派之间的消息,在服务器上搭建nginx负责视频文件的上传与下载。

网友:
pc 用 vlc 流媒体,下位机vlc sdk播放

网友:
哈哈,这是个非常适合树莓派的应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