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现在性价比好的eMMC芯片,4GB的

楼主(2018-10-23):
要做一个板子,上面用到eMMC芯片,容量4GB就够了。以前没用过这类芯片,不了解。  查了一下,有4.41版本,也有5.0版本的。
现在流行是什么版本? 哪个型号性价比好些?
请坛友推荐,谢谢。

网友:
1.版本看你主芯片支持什么。  5.0  后速度会快很多。

2. 型号主要看你公司的渠道。

    目前国产江博龙的比较便宜。

楼主:
找到东芝的 THGBMDG5D1LBAIT,网上能买到,比较便宜。
但是却找不到 datasheet,在东芝网站上都搜不到这个芯片。真是怪哉。

网友A:
eMMC芯片是统一标准的吧.要什么datashee? 知道封装就画上去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MMC芯片是统一标准的吧.要什么datashee? 知道封装就画上去就好了.

有要求的,主控只能向下兼容,4.5的主控给5.0的emmc就s13了,实测。

网友:
4GB eMMC东芝已经不做了。还是选8GB的吧。

网友:
现在主流Nand已经没有4GB一个Die。

网友C:
找一下:江波龙电子

网友:
有相关资料吗?价格什么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要求的,主控只能向下兼容,4.5的主控给5.0的emmc就s13了,实测。

请教老大,我的主处理器是 ZYNQ 7020,能连 MMC5.0 的芯片吗? 或者将 5.0 的芯片当做 4.41 的用行吗?
而且这个兼容性是不是修改驱动软件就能适应的?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东芝的 THGBMDG5D1LBAIT,网上能买到,比较便宜。
但是却找不到 datasheet,在东芝网站上都搜不到这个 ...

http://www.digikey.cn/products/zh?keywords=THGBMDG5D1LBAIT

网友D:
江波龙性价比还不错,如果有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江波龙性价比还不错,如果有需要可以找我

在江波龙搞嵌入式开发怎么样呢?大佬有了解吗。

网友E(2019-01-20):
引用 网友D:
江波龙性价比还不错,如果有需要可以找我

8G 的EMMC有原理图和PCB封装吗?样片多少钱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8G 的EMMC有原理图和PCB封装吗?样片多少钱呢?谢谢!

看我的某宝小店,8G有东芝,海力士,都是Ver5.0版本,都有样品,资料。
闪迪目前只有4G的样品无资料,8G的有资料,无样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东芝的 THGBMDG5D1LBAIT,网上能买到,比较便宜。
但是却找不到 datasheet,在东芝网站上都搜不到这个 ...

我这里有样品和规格书,不过都是工业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8G 的EMMC有原理图和PCB封装吗?样片多少钱呢?谢谢!

PADS版本的原理图/PCB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一下:江波龙电子

东芝最靠谱,江波龙良率堪忧!镁光也感觉良率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