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MV H7也就是第四代OpenMV4来啦

楼主(2018-10-23):
去年开始做过了四个版本的openmv  可谓是电赛好帮手
目前官方的第四代openmv还在众筹中:https://www.kickstarter.com/proj ... ision-w-micropython
要等到众筹结束后才开源原理图
自己等不及了  于是乎根据github上的开源资料反推Pin脚 摄像头换成了有全局快门的MT9V034  就有了下面这块板子

但是测试后却发现了问题  RGB模式下会花屏

灰度图却是完美

有没有玩过MT9V034的指点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先行者都是孤独的。

网友:
孤独的先行者  辛苦了

网友A:
MT9V034有分灰度和彩色两种的,如果你买的就是灰度的sensor,那是输出不了彩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9V034有分灰度和彩色两种的,如果你买的就是灰度的sensor,那是输出不了彩色的。 ...

一语点醒梦中人!我买的是黑白版本的   我买个彩色版本的试下  多谢!

网友:
本来还想试试做个OpenMV的,既然LZ做了我就不折腾了。

网友:
楼主还是很牛的,

网友B:
之前关注过,一直在等H7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关注过,一直在等H7的出来。。

等我做好了可以在坛子里搞一波

网友:
高大上,,顶一下!!

网友C:
楼主不开源的,淘宝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开源的,淘宝卖的

这个本来就是开源项目  等我做出来第一时间放出硬件原理图  源码在github上都有

网友D:
上边开盖的片子是什么?绑定片还没点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本来就是开源项目  等我做出来第一时间放出硬件原理图  源码在github上都有 ...

这样子,看你签名去你淘宝店看了下,是在出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边开盖的片子是什么?绑定片还没点胶?

图像传感器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本来就是开源项目  等我做出来第一时间放出硬件原理图  源码在github上都有 ...

楼主,请问github哪个网址可以看到openmv4的源码?

网友:
板子略丑啊,不过功能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
确实焊工尚待提高,不过楼主的软件才是精华,焊工这种能力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github哪个网址可以看到openmv4的源码?

https://openmv.io/
https://github.com/openmv

现在人都这么懒了么,我google搜索,第一条就是这个

另外哪有那么多闲看源码,不如直接买一个回来用起来

网友F:
LZ你自制的板是怎么通过IDE检查的?要注册序列号么?

网友:
谁知道这个扫二维码的效果咋样  300+字节能扫出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你自制的板是怎么通过IDE检查的?要注册序列号么?

IDE是可以编译的  注释掉检测KEY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子,看你签名去你淘宝店看了下,是在出售的

嗯 是的 过几天三个版本都会出售

网友:
引用 楼主:
IDE是可以编译的  注释掉检测KEY就行

这个办法好。

楼主:
我写的有教程  https://blog.csdn.net/xiangkezhi167810/article/details/82377519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写的有教程  https://blog.csdn.net/xiangkezhi167810/article/details/82377519

赞。有空试试。

网友:
楼主也是做开发的,店里却卖我们不公开的源码和套件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9V034有分灰度和彩色两种的,如果你买的就是灰度的sensor,那是输出不了彩色的。 ...

买了彩色版本的  发现还是花屏- -

楼主(2018-11-24):
修复了SD卡不识别的问题
和OPENMV3不一样的

网友G:
赞一个,我也准备搞camer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赞一个,我也准备搞camera了

你也搞OPENMV4?

楼主:
最后还是发现MT9V034只能输出BAYER和灰度  不能直接输出RGB,但是BAYER也是可以转成RGB的,只是还没完成

网友:
LZ用的python开发IDE是哪个哇? 看想来不错

知道了, 原来是OpenMV IDE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