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远程调试器/仿真器方案

楼主(2018-10-23):
老早前看很多人做磁隔离调试器,想过弄通用无线USB解决,那时候还没发现USB OVER NET 只知道WUSB,感觉好贵好冷门。刚看到原子出的无线调试器,标题以为是无线USB神器,看宣传图推测是DAP+2.4G数传专用。

电工们很多时候会想用隔离甚至远程调试器/仿真器。范围仅指大家平常多见的大路货   有以下几种
0  仿真器本身是网络接口           现在仿真器大多数USB的,网络接口的极少,比如高端JLINK带网络接口。    也包括上位机接口开源,可以工作量不大的简单实现自己下位机调试器的情况,写一个IDE调试器插件+网络接口调试器模块。非常非常不通用,甚至工作量巨大。
1  USB磁隔离芯片,    12M USB 速度不高,只能隔离不能远程,通用简单。
2  IO磁隔离芯片,需要改动调试器硬件,不通用,只隔离不能远程。
3  USB转网络 网络转IO,就是原子调试器方案,   需要有调试器源码,可以远程,   调试器源码一条是死结。
4  WIRELESS USB      USB.ORG有WUSB相关协议,也有WIRELESS USB HUB相关产品,不过这个玩意实在实在太冷门,估计要海淘才能买到,推测要千把块软妹币,不需要任何改动,绝对通用高性能但是远程距离很小。
5  USB OVER NETWORK    很久前从本坛知道USB OVER NETWORK类软件 还有路由器插件,直接能路由器插JLINK,就是性能需要评估才行,主要是响应速度,调试器很多都是一问一答操作,批量速度快可能没用,需要通信帧延时低。如果性能没问题,这个才是最优解。直接用路由器太LOW了点,考虑买人见人爱的联发科7621芯片重新布板定制裁剪固件或者用一个单芯片LINUX带USB-HOST + WIFI + NET接口,把体积做小巧,自己实现WUSB HUB,配上合适的USB OVER NET电脑软件,完全通用,成本低廉,远程可以足够远。  这个非常完美,就太容易被山寨,没法做商业,只能哪位大神出手作为开源项目。

网友A:
黄同学,做仿真器还不如做离线下载器呢,仿真器再做能做的过JLINK啊,再说了真正的程序员需要仿真吗,只要通讯口通了,指针一指,各种信息都可以输出了。
相反,离线下载器需求很大,如果能做到200元以内,很多生产部门会买好多个用的,一个产品对应一个离线下载器都合适。而看某宝,能做到200元以内的离线下载器几乎没有,有的也很山寨。
猜猜我是谁,哈哈

网友:
无线USB记得没那么贵,芯片一两个美金,7,8年前有推过,好像是韩国的芯片,USB full spe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同学,做仿真器还不如做离线下载器呢,仿真器再做能做的过JLINK啊,再说了真正的程序员需要仿真吗,只要 ...

黄同学已经做过离线下载器DAP的雏形了,我也学习过

网友B:
以前也想过,目标板不在自己身边的时候,远程调试会方便点。硬件调通以后,还是用串口、网口作为调试接口,远程调试就需求不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同学,做仿真器还不如做离线下载器呢,仿真器再做能做的过JLINK啊,再说了真正的程序员需要仿真吗,只要 ...

是谁的小号?

网友C:
以前和大牛合作开发过一个研发利器:WIFI/网线/或者远程VPN方式来使用JTAG(OpenOCD)调试,TTL串口,程控电源,FLASH烧写,IO等(和大牛合作开发)
当时实现了JTAG,和FLASH刷写。7688方案,JTAG是IO模拟。只是后来没做完。当时搭建DEMO用的是NEO,后来画了个小板子用BIT3模组

网友A:
如果远程仿真,调试设备得发给客户吧,用户还得配合给你把仿真器插到电路板上,就算你预留了机箱外面有仿真接口,还得具有上网条件,没有上网条件还得带4G上网,这些实现了,另一端还得有固定IP,有固定IP还得有主路由器的管理权限可以端口转发。这些都实现了的电工还需要远程仿真?
或者换个方式,买个肥皂盒大小的小主机打包发给用户,小主机+JLINK+4G上网卡+TeamViewer软件,直接远程桌面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同学,做仿真器还不如做离线下载器呢,仿真器再做能做的过JLINK啊,再说了真正的程序员需要仿真吗,只要 ...

不是做仿真器啊。  是讨论做通用的无线/远程USB HUB,  实现任意调试器都可以远程使用。   重点是低成本,低成本,低成本。    白菜LINK配白菜WUSB,       几十块的路由器理论上就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和大牛合作开发过一个研发利器:WIFI/网线/或者远程VPN方式来使用JTAG(OpenOCD)调试,TTL串口,程控 ...

这个功能还是跟原子的一样了,   方案则属于上面的0方案,有已知调试接口  工作量巨大  基本专用。              不如在路由器上加个CPLD做时序,路由器装USB OVER NET插件。不限制于调试接口。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4696-1-1.html?_dsign=f92d94b0

这贴有人用路由器插调试器的,要能提供下测试结果评估就好了,  然后将路由器从硬件到软件重新定制专用化一遍到手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同学,做仿真器还不如做离线下载器呢,仿真器再做能做的过JLINK啊,再说了真正的程序员需要仿真吗,只要 ...

猜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想过,目标板不在自己身边的时候,远程调试会方便点。硬件调通以后,还是用串口、网口作为调试接口, ...

这个本质是做廉价的WUSB HUB,应该还是有用途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远程仿真,调试设备得发给客户吧,用户还得配合给你把仿真器插到电路板上,就算你预留了机箱外面有仿真 ...

teamviewer的话,客户可以看到调试画面,就可以判断固件甚至是工程的存放位置了。直接断网,接个U盘,把工程拷贝出来就 GG了。

楼主:
淘宝上如果磁隔离调试器,无线专用调试器有销量, 廉价通用的WUSB没道理大家不喜欢啊,USB转串口,USB逻辑仪,USB转CAN分析仪。。。只要USB的都能挂,无痛升级。

正规的符合USB.ORG的WUSB HUB不知道谁能发几个链接参考下价格和销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teamviewer的话,客户可以看到调试画面,就可以判断固件甚至是工程的存放位置了。直接断网,接个U盘,把 ...

不接显示器,把VGA接口堵死,机壳螺丝封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做仿真器啊。  是讨论做通用的无线/远程USB HUB,  实现任意调试器都可以远程使用。   重点是低成本, ...

原来是以太网/WIFI转U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远程仿真,调试设备得发给客户吧,用户还得配合给你把仿真器插到电路板上,就算你预留了机箱外面有仿真 ...

与你配合的不可能是用户,而是助手。如果调不通,你就自己飞过去调,如何选择?

楼主(2019-08-10):
发现又有坛友“扑进”所谓无线下载器事业,于是再次在搜索引擎浏览了一上午,某宝发现最近已经有大神用7620做了远程USB盒子,价格几百大洋。   这个才是正途。     隔离器,无线器都可以退散。

楼主:
这个大神如果宣传一下,市场应该非常好。

楼主:
看了下依然是路由器改的 没有重做板子。  估计也容易被克隆。

网友:
Segger的Jlink Pro通过以太网远程调试,也是个不错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