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CRC校验引起的HardFault,请求帮助看看原因

楼主(2018-10-23):
系统采用485通讯,主机发起询问,子机回复。主机收到子机的回复后调用CRC校验程序检验子机的回复是否正确。主机连接了一块迪文串口屏。
错误现象是快速点击主机的屏幕引发频繁的主从机通讯,就会引起主机死机。DEBUG发现死机时进入了 HardFault_Handler() 的while(1)里。
然后在此while(1)循环设置断点,程序停在此处时在“Call Stack + Locals”对话框右键Show Caller Code,看到进入HardFault_Handler() 调用的是CRC校验程序。看了看校验程序,似乎也没什么问题,很疑惑。
以下是校验程序:
#define POLY        0x1021
unsigned int CRC16(unsigned char *addr, int num, unsigned int crc)
{
    int i=0;
    for (; num > 0; num--)              /* Step through bytes in memory */
    {
        crc = crc ^ (*addr++ << 8);     /* Fetch byte from memory, XOR into CRC top byte*/
        for (i = 0; i < 8; i++)             /* Prepare to rotate 8 bits */
        {
            if (crc & 0x8000)            /* b15 is set... */
                crc = (crc << 1) ^ POLY;    /* rotate and XOR with polynomic */
            else                          /* b15 is clear... */
                crc <<= 1;                  /* just rotate */
        }                             /* Loop for 8 bits */
        crc &= 0xFFFF;                  /* Ensure CRC remains 16-bit value */
    }                               /* Loop until num=0 */
    return(crc);                    /* Return updated CRC */
}

/*************************************以下增加程序相关主要部分*********************************************************************/
unsigned char MasterToSlaveReceiveBuff[400];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if(SysTick_50ms_1Second==0)//系统嘀嗒设置为50ms一次
        {
          SysTick_50ms_1Second=20;
                SysTick_SecondFlag=1;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if(接收到完整的子机回复){
      MasterToSlaveReceive_VirtualLength=(MasterToSlaveReceiveBuff[2]<<8)+MasterToSlaveReceiveBuff[3];
      MasterToSlaveReceive_ReceiveStatus=MasterToSlaveReceive_ReceiveStatus_Complete;
      }
   }

}
void HandShakeAllSlaveScan(void)
{
unsigned int VVre,VVcrc;
  switch(HandShakeAllSlaveScanStatus){
     case HandShakeAllSlaveScanStatus_Star:
     ...  //主机发起发送
    break;
    case HandShakeAllSlaveScanStatus_WaitReceive:
       //等待从机回应,从机回应则计算校验是否正确
      VVcrc=CRC16(MasterToSlaveReceiveBuff,MasterToSlaveReceive_VirtualLength+2,0xffff);
      VVre=(MasterToSlaveReceiveBuff[MasterToSlaveReceive_VirtualLength+2]<<8)+MasterToSlaveReceiveBuff[MasterToSlaveReceive_VirtualLength+3];
      if(VVcrc==VVre) {
                 //校验正确
        }else{
                 //校验错误
        }

    break;
  }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抢占优先级0~1,响应优先级0~7

        /* Enable the UART5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5;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4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4;//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3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6;//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6;//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2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2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NVIC_Configuration();

while (1)
{
    if(HandShakeAllSlaveScanStatus!=HandShakeAllSlaveScanStatus_Free){
              HandShakeAllSlaveScan();
              }
    if(SysTick_SecondFlag)//1秒间隔
   {
        //发起一次对所有子机的询问
        if(HandShakeAllSlaveScanStatus==HandShakeAllSlaveScanStatus_Free){
                                          MasterToSlave_CurrentComSlaveID=1;
                                          HandShakeAllSlaveScanStatus=HandShakeAllSlaveScanStatus_Star;
                                          MasterToSlave_ComCounter=0;
                                }
   }

}

}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传进去的NUM太大,数组越界导致。

网友B:
是不是CRC16多次重入。

网友C:
发个相对完整的工程看看

网友:
num 过大, 或者 传入 addr 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传进去的NUM太大,数组越界导致。

NUM不超过400,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CRC16多次重入。

CRC16仅在主循环中调用函数的时候调用到,应该不会重入

网友D:
keil 里面出现HardFault 可以看callback那边,上次执行的函数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个相对完整的工程看看

感谢关注,主楼我重新编辑,增加了主要相关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keil 里面出现HardFault 可以看callback那边,上次执行的函数什么的

上一次执行的就是CRC16这个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NUM不超过400,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可以在调用CRC16前对num做一次最大值判断,保护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