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XX写入数据后,立马读与掉电后读,数值有无区别?

楼主(2018-10-23):
如题~

我的疑问:能不能保证写入后立马读取的数据与写缓存的数据一致的情况下,掉电之后读取的数据也一致?

网友A:
数据写入后,他要执行内部写操作,此时处于忙状态,这时不能直接读吧?要等内部写执行完,再读取,此时和断电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写入后,他要执行内部写操作,此时处于忙状态,这时不能直接读吧?要等内部写执行完,再读取,此时和断 ...

肯定是等到不忙的时候读啦

网友B:
难道这种存储器,只要你不去重新写入新的数据,里面的数据还会改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等到不忙的时候读啦

flash就是能掉电保存,所以写完成,掉不掉电都一样。除非坏了,不然内容肯定不会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这种存储器,只要你不去重新写入新的数据,里面的数据还会改变?

是这样的,目前正在做暴力测试,按照如下方式——

http://bbs.21ic.com/icview-786492-1-1.html

目前已经测试了近四十万次,不断电操作,读写数据都正常,只不过擦除扇区时间变长了,

但其中9楼的评论让我有点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目前正在做暴力测试,按照如下方式——

http://bbs.21ic.com/icview-786492-1-1.html

你用编程器读写FLASH的时候,最后一步就有一个校验,就 是检查缓存和芯片的内容是否一致,不一致就是坏了。我碰到坏的FLASH还真的挺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目前正在做暴力测试,按照如下方式——

http://bbs.21ic.com/icview-786492-1-1.html

那9楼瞎bb的你也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目前正在做暴力测试,按照如下方式——

http://bbs.21ic.com/icview-786492-1-1.html

暴力测试为了啥?如果官方标明10万次,即使你做到30万次不坏,你敢每片都照着30万次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暴力测试为了啥?如果官方标明10万次,即使你做到30万次不坏,你敢每片都照着30万次用吗? ...

铁电空间做不大,又贵,所以打算用W25QXX,程序需要每5分钟写一次,365*86400/5/60=105120,一年刚好到额定值

网友B:
那只使用1年?我们现在就用的铁电,100ms读写一次,基本上当内存用了。你们数据量非常大啊,还需要大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使用1年?我们现在就用的铁电,100ms读写一次,基本上当内存用了。你们数据量非常大啊,还需要大空间? ...

是的,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C:
数据不大可以多个区轮流着来,寿命大多倍

网友D:
我用W25QXX, 也很担心这种问题, 我有个用户使用机器时间的问题, 每15分钟记录一次, 这样3年的样子,会到这个界限的, 但是是装在烤箱上的控制板, 环境可能差一点, 温度会到45度左右,有点担心,
同求解决办法.,
我其它的量都还好说, 只要状态改变才记录一次进W25QXX, 反正写的虽然不算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不大可以多个区轮流着来,寿命大多倍

也打算这么做。

网友:
能不能一直放内存里,监测到掉电了再放到flash里?一个电容就可以监测前级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W25QXX, 也很担心这种问题, 我有个用户使用机器时间的问题, 每15分钟记录一次, 这样3 ...

就是均衡写啊, 最简单的就是自己做个均衡写的  类似 stm32官方的flash 模拟eeprom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