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建的eclipse开发环境,编译的时候报错重复定义unio...

楼主(2018-10-23):
编译和make工具环境变量也已经添加,但是任然会报错
而且报重复的地方是C:\Program Files (x86)\GNU Tools ARM Embedded\7 2017-q4-major\arm-none-eabi\include里面的定义和RT-thread里面的libc文件的部分结构体报冲突
刚换的新电脑,对着老电脑配置了一遍,除了部分软件版本不一样,配置应该都是一样的。谷歌百度查了,很少有相关说明。
求大神分析一波,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用的哪个芯片?我当初达环境也用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个芯片?我当初达环境也用了好久

stm32f103RB

楼主:
就是rt-thread里面的libc头文件里有定义的结构体和   编译器里面的signal.h里面的结构体有重复,关键libc文件夹里的头文件又调用了编译器里的头文件,不好屏蔽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B:
eclipse编译STM32看我发的帖子很容易啊,完全不需要配置啊

楼主:
找到原因了,新下载的交叉编译器里面C:\Program Files (x86)\GNU Tools ARM Embedded\7 2017-q4-major\arm-none-eabi\include\sys头文件signal.h的一个宏定义判断条件不一样,导致和rt-thread里面的结构体冲突了,改下判断条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lipse编译STM32看我发的帖子很容易啊,完全不需要配置啊

软件新旧版本啥的,电脑环境什么的都会导致编译环境没搭好,所以不好说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件新旧版本啥的,电脑环境什么的都会导致编译环境没搭好,所以不好说啊! ...

新建的工程编译也会报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建的工程编译也会报错吗???

新电脑,刚搭的环境,编译器版本和eclipse c/c++版本啥的和老的不一样

网友A:
基本上是配置的问题,不需要修改库自带的头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配置的问题,不需要修改库自带的头文件的

关键参考老电脑上的配置一条条核对,也没发现哪里不一样

网友A:
#define RT_USING_LIBC
#define RT_USING_NEWLIB
这两句加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RT_USING_LIBC
#define RT_USING_NEWLIB
这两句加没?

NEWLIB有LIBC没有,但是之前的老电脑同样的也没加LIBC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NEWLIB有LIBC没有,但是之前的老电脑同样的也没加LIBC定义

两个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