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能否给看看这pcb上的这种按键是什么技术?

楼主(2018-10-23):
如图。右侧按键部位。这是什么型号的按键?

网友:
看岔了,我还以为是那些风扇扳手图标呢

网友:
应该是普通碳膜的赶脚
难道楼主没有摔开家里电视遥控器过?

楼主:
学习了。碳膜的故障率估计的低不少。没有活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碳膜的故障率估计的低不少。没有活动件

碳粉掉了你抓狂不?
你真的一点不了解电视机遥控器?经常按的案件时间久了碳粉磨掉了或者汗渍什么的接触不好了的感觉从来没有过??

楼主:
我很少看电视。

网友:
改成电容触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粉掉了你抓狂不?
你真的一点不了解电视机遥控器?经常按的案件时间久了碳粉磨掉了或者汗渍什么的接触 ...

是的。而且这类pcb基本都是纸基板,受潮就gg了。

网友B:
上下两张图有什么关系?

网友:
导电橡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两张图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2种按键形式。下图好找。且用的挺多

网友:
碳膜+导电橡胶组成的按键,遥控器中最常见了

网友:
碳膜按键。

网友:
碳膜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