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时钟线,一根数据线,这个是什么协议?

楼主(2018-10-23):
做到一个信号输入,一个是时钟线,一个是数据线,这个是什么通信协议啊?单片机只做被动接收。

网友:
i2c不就是 一个 SDA 一个SCK吗

网友:
自由协议, 数据帧格式可以自定义, 可以双向通讯(再加一根数据线)
时钟线由主机控制

网友:
以前的51串口工作模式0是叫“同步移位寄存器方式”
SPI也有点像

网友:
单向接收就是SPI了,例如很多液晶屏都是只有SCK和MOSI,没有MISO的。

网友:
波形看不是I2C,有的AD芯片SPI只有SCK和MISO

网友:
不像卡尺的波形

网友:
可能是单向的spi,或者自己定义的协议

楼主:
确实不是卡尺的波形,没有研究卡尺

网友A:
50块的逻辑分析仪了解一下???,选择协议直接解码,无法解码就不是标准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块的逻辑分析仪了解一下???,选择协议直接解码,无法解码就不是标准协议 ...

50的是哪种?可以解析协议的

网友:
这种通常都是自定义的

网友:
双向也可以啊 比如SWD接口就是一个时钟 一个数据 数据是双向的。

网友B:
感觉有问题,要么程序没写好,准备好数据和脉冲上升沿(下降沿)时间不一致,如果是硬件SPI,一般都是一致的。如果是软件SPI,那就是时序写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问题,要么程序没写好,准备好数据和脉冲上升沿(下降沿)时间不一致,如果是硬件SPI,一般都是一致 ...

工业场合得给别人容错,别人给我啥信号我没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50的是哪种?可以解析协议的

迷你版本:USBEE AX PRO逻辑分析仪
通用的协议都能解码,必备良药

网友:
也有可能不是通用协议,是一家公司自己定制的通讯方式。

网友:
这个就是单向SPI通信嘛。最简单的串行通信方式,一般时序都一样,数据协议自定义。

网友C:
穿行同步传输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行同步传输协议:)

同步传输协议,这个没有查到

网友:
有点,奇葩,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反汇编了机器码都没看懂

网友D:
楼主治好了我的颈椎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治好了我的颈椎病!

红包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