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S7-200PLC的帮我看下运动控制向导的用法,谢谢

楼主(2018-10-23):
我在编程软件里用运动控制向导生成了几个子程序,我知道那个PTO0_RUn是控制电机转动一定数量脉冲的子程序

我现在需要让步进电机转够触摸屏上指定的脉冲数量但是网上查了很多资料,仍然没弄清楚如何修改运动向导生成的脉冲包络?

楼主:
运动控制向导只能设定指定的脉冲数量,但是我想修改脉冲数量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向导是在有界面的提示下自动填入指令的各种参数,完成后当然可以随意修改了

网友:
如果能用S7-200 STMART,就不要用S7-200这个老型号了,毕竟老型号的脉冲控制的编程很不人性化。

网友A:
不要运动控制向导,自己编写就成,如果自己不会可以问度娘。

网友:
毕业很多年了,PLC 也就没摸过了。依稀记得 西门子的PLC   V---数字储存区V区 VB=字节 VW=字 VD=双字      运动控制输入的几个参数 例如step VB202控制的,POS 是VD203控制的,你需要实现能改写这个两个数据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运动控制向导,自己编写就成,如果自己不会可以问度娘。

自己编写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