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P CMSIS 串口不能使用?

楼主(2018-10-24):
哪位有win8下驱动 ??

网友:
请见 118 楼。

网友:
或是 127 楼。

网友A:
win8,要禁掉数字签名来安装,不然微软不给安装这种非认证的驱动

网友:
win10系统,就自带cdc驱动,所以win10可以免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8,要禁掉数字签名来安装,不然微软不给安装这种非认证的驱动

怎么查询是不是禁用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