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买个PCI-E转USB3.0

楼主(2018-10-24):
我的台机是2012年买的,只有USB2.0。加上主板后面的那几个口坏了,只有前面的两个能用。我想买块PCI-E转USB3.0。价钱大约70元。PCI-E X1 2.0带宽有1G字节每秒。而USB3.0才640字节每秒。完全够速度。大家觉得怎样?

网友:
老机器也曾经这么折腾过,效果没问题,因为原生的本质也是这么弄的

网友:
完全没问题,我在一个老机子上装过pci-E X1短接口的卡,还配一个前面板,非常方便,速度能达到80~110M

网友A:
直接上3.1 Gen2 10Gps的,贵不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3.1 Gen2 10Gps的,贵不了多少钱。

够用就行,而且是4口的。用来调试硬件居多

网友:
>PCI-E X1 2.0带宽有1G字节每秒。而USB3.0才640字节每秒。

网友:
  50~100¥换片2手主板得了,,,,

网友:
可以购买瑞萨的,咸鱼上有二手,瑞萨的upd720201和720202,都是PCIE转USB3.0的。我们客户开发我都让他去买两块二手的板子先调试。

网友:
老家的老机器正是这么用的,使用正常,赞同楼上的,直接买个稍微新点主板,把旧的卖了,可能花不了70

网友:
pcie转的usb3.0 杀不过原生的,速度还是有点慢。。。。

楼主:
板回来了是upd720201芯片,从主板12V取电,4路独立DCDC,芯片的最大电流是3A。USB3.0。是5触点。两组差分一个信号地。只有差分才能做到远距离高速度传送。

楼主:
上面写着157J的是不是自恢复保险丝?电流值是多少?

网友B:
PCIE x1 2.0的带宽理论值是5Gbps,按照8/10b编码方式,有效的带宽只有4Gbps,换算成字节顶多500MByte,哪里来的1G字节每秒,所以说PCIE x1 2.0顶多只能让一个USB3.0接口工作在满速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IE x1 2.0的带宽理论值是5Gbps,按照8/10b编码方式,有效的带宽只有4Gbps,换算成字节顶多500MByte,哪里 ...

我是参照网上的这个表

楼主:
不知道应该以哪个为准?

楼主:
使用起来还好,没有USB3.0设备测试。但一起在用的设备用得之前要好,电力充足不怕经过重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起来还好,没有USB3.0设备测试。但一起在用的设备用得之前要好,电力充足不怕经过重启。 ...

跑个USB3.0的固态,就知道差距了~~

网友C:
这个没问题啊
我们在pc上加过4块pcie转3.0的卡。

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靠谱大厂做。
我们一般大概1/4的板子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问题啊
我们在pc上加过4块pcie转3.0的卡。

一般主板是1个pcie 1x ,1个pcie 16x 只有两个,16X的插了显示就只剩下一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问题啊
我们在pc上加过4块pcie转3.0的卡。

主控瑞萨的,一线大厂啊。就是那个DCDC看起来垃圾了。

网友:
USB3.0才640字节每秒? 这么说我想存个640K大小的文件到USB3.0的U盘,至少需要1000秒了.

网友:
pciex1足够,但多口的卡是扩出来的,速度只有一个口的速度。

网友:
10楼说的对,pcie转的usb3.0 杀不过原生的,速度还是有点慢。

曾经这么折腾过,卡上的芯片好像和楼主买的一样,要装原厂的芯片驱动,用WIN自己识别的完全没有效果。

最后发现,如果是为了读写U盘这类的Flash存储器,关键还是Flash的写入速度要快,不是USB2.0还是3.0的问题。曾经满盘复制过100多个16G的闪迪U盘得出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控瑞萨的,一线大厂啊。就是那个DCDC看起来垃圾了。

有没有发现芯片上打了“china”?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发现芯片上打了“china”?

是的写的china的是瑞萨苏州工厂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