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菜机安装完成分享

楼主(2018-10-24):
RT,自己感觉排水还是不满意,准备在加一个浴缸抽水那种泵接到洗菜机的排水上面。

最先接上管子发现太长,后来截了一段,现在排水还是感觉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个位置刚好用得上……
不过进水口用了两个阀?

进水口是用水龙头直接放水到洗菜机里面,现在我已经升级了排水,用的一个鱼缸泵抽水,开关用的无线。

网友:
楼主没有看我的帖子?你排水慢,是因为错误的使用了普通水龙头。

你应该使用阀门。我的帖子有详细描述。

另外进水的水龙头要套一段胶管。这样直接水龙头离洗菜机距离太远,水会射得到处都是。

网友:
搞定洗菜鸡工作可靠后,再改造成进排水一体。

网友:
最好能接到马桶里     还可以把水重复利用

网友:
羡慕南方,北方装户外冬天全爆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