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建议:做更简易的钢网,不要边框的

楼主(2018-10-24):
如题,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样板都是自己刷一下锡膏,放元器件烤一下,或者热风枪吹一下,比用焊锡快很多。那么问题来了,钢网根本就没必要做那么大,也没必要做个边框,给我个钢片就行了,有没有人支持这样做?

网友:
二楼这速度可以哈

楼主:
多谢回复  还真没注意到……

网友A:
哎,要是大清能灭亡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要是大清能灭亡就好!!!

我也这么认为   刁一包来深圳了  微信群看到图了    看着都想爆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认为   刁一包来深圳了  微信群看到图了    看着都想爆粗

我感觉对“哎,要是大清能灭亡就好!!!”,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俩理解的不一样

网友:
这种订了一次,除非间距1.27以上,否则很容易糊掉

网友(2019-11-09):
一般维修用会做小钢片,涉及一些参数问题,比如钢网张力等,批量生产钢网都带边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要是大清能灭亡就好!!!

想反清复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反清复明吗?

看来你不了解这个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