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万用表的技术指标,我先发我知道,不全的欢迎补充

楼主(2018-10-24):
1 显示位数
三位半:最大显示数字为1999,分辨率为量程的1/2000;
四位半:最大显示数字为19999,分辨率为量程的1/20000;
其他类推。

2 counts
比如 6000 counts ,它表示这个表头最大可以显示5999这个数字,也就是5/6位万用表。

3 平均响应和真有效值万用表

网友:
你这个真的是抛砖引玉。

网友:
4、精度  ,如1%,0.5%,0.1%, 0.05%, 0.025%,0.0035%
5、温漂,xx ppm
6、rd/s  每秒多少个读数
7、AC档  频率相应
8、...

网友:
稳定性也很重要。出厂精度差别不大,但有许多用了一两年后精度就下降了。

网友:
那个精度里的几个字  是怎么说?

网友:
长期稳定性最关键,某些万用表很可能关键时刻坑你一把

网友:
我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价格

网友:
准确度和稳定性。FLUKE的表一般会给24h,90d,1year的指标。

网友:
内阻也是很重要的参数,不过数字表好像差别不大。

网友:
电压档内阻

网友:
年漂,温漂,稳定压倒一切

网友:
实际上 速度 很重要,  通断档速度,电压档速度, 电阻档速度, 参数好没用, 实际用一下才知道

网友A:
手持万用表不用考虑太多,国产十块钱的万用表刚买来的时候精度都不差。关键一项:转盘寿命。转盘用两年不出问题的国产表我还没遇到过。所以手持万用表我只选福禄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持万用表不用考虑太多,国产十块钱的万用表刚买来的时候精度都不差。关键一项:转盘寿命。转盘用两年不出 ...

我的优利德用了10年了,表都停产好几年了,转盘还没坏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优利德用了10年了,转盘还没坏呢

早期的有可能,从12年到15年,公司的优利德、胜利扔掉了十来个,其中有6个是两三百块钱的,都是转盘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有可能,从12年到15年,公司的优利德、胜利扔掉了十来个,其中有6个是两三百块钱的,都是转盘接触 ...

这个表,现在还每天都在用,精度啥的,也一直很准(我每年会把它拆开,跟安捷伦6位半台式表校准一次),想当年,买这个表,可花了1/4月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