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高级规则不能使用,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8-10-24):
AD16高级规则不能使用。

规则窗口里面有这么多

布线时只有一个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优先级没有设置吧,或者规则前,没有打勾,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级没有设置吧,或者规则前,没有打勾,使能?

都打勾了,还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