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错误操作, 把一个文件分解压缩成了36万个压缩包,

楼主(2018-10-24):
同事错误操作, 把文件分解成了36万个压缩包,
删掉进回收站, 但是回收站无法清空,
点管理, 清空回收站会死机, 电脑黑屏,
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软件清空回收桶

网友A:
分压成36万个压缩包,怎么做到的?

网友:
用命令行处理

网友:
先还原,再按住shift键删除,或进入回收站慢慢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压成36万个压缩包,怎么做到的?

女人做的, 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使用了RAR, 把一个图纸分解压缩成了36万个

楼主:
有没有什么脚本可以删, 电脑一点回收站清空, 就黑屏了, 恢复一样的,

网友:
del * ?加后缀就可以啊

网友:
神操作,此女非常人也!

网友:
这个同事诗歌黑客吧。。。。这么厉害的操作

网友:
试试:

右键点击开始,选择命令提示字元(系统管理员)输入下面命令清除。

rd /s c:\$Recycle.Bin

或者直接找到系统盘下隐藏文件 $Recycle.Bin 将其清除。

网友:
分卷压缩…文件大小选的很小很小吧

网友:
打开显示隐藏的系统文件。到原来硬盘分区目录里,进入原来隐藏的recycle里面,看能不能行。

网友:
我感觉可以U盘winpe进入系统,删除c盘下的Recycle.bin文件即可。

网友:
应该是分卷压缩,把文件大小选错了。

网友:
绝对神操作,人家是绝对不想被你恢复文件。

网友:
进系统cmd,DOS命令分批删,用系统文件管理系统删除超多文件就是噩梦的开始

网友:
厉害,能删除到回收站也强了

网友:
故意的吧

楼主:
一个佛山女人

网友:
恢复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这个用命令行操作就好了吧

网友:
这么神奇的女人,好想重现一把试试

网友:
批处理完美解决

网友B:
如果能进回收站,在回收站里分批删,试下

楼主:
你试试用批处理搞下回收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进回收站,在回收站里分批删,试下

能进回收站的, 得益于老大买了7代I5, 8G内存和SSD给一个处理文书的小姑凉, 但是只要一清空回收站, 电脑就黑频了

网友:
可怕  估计能把一个文件 分这么多包的人 也是屈指可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进回收站的, 得益于老大买了7代I5, 8G内存和SSD给一个处理文书的小姑凉, 但是只要一清空回收站, 电脑就 ...

我的意思是,在回收站里,先删几个,看会不会死机或黑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试试用批处理搞下回收站试试

批处理可以不经过回收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批处理可以不经过回收站

你没好好读, 已经进了回收站, 清空不了回收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好好读, 已经进了回收站, 清空不了回收站

pe下清空recycle文件夹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我也误操作过。分割大小单位后面选项默认是kb,有一次忘了选mb了。瞬间产生N多文件。还好装了卡巴斯基,卡巴判断是异常操作,果断给终止了。

网友:
用系统还原试试

网友:
还原系统靠谱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个电脑吧,

要不就换个女同事

网友:
先修改回收站容量为0, 再重新打开回收站功能 行不。

网友D:
想不出是怎么压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不出是怎么压缩的

分卷压缩,一个卷1k。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脚本可以删, 电脑一点回收站清空, 就黑屏了, 恢复一样的,  ...

在回收站也是可以一点一点删除的,自己犯的错,就让他一点一点删

网友:
1 如果不是c盘,把该盘文件都拷贝出,格式化该盘
2.恢复这些文件,u盘进winpe,用dos命令,删除*.r*文件

网友:
rar是按k,我之前理解是M,也压过上千个包的。不过没楼主同事夸张

网友:
把这36w个文件重新解压出来需要多长时间呢

网友:
shift+del,不经过回收站直接删

网友:
清空的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