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台USB示波器

楼主(2018-10-25):
功能要求如下:带宽10M内就可以了。要求垂直分辨率14位以上。带信号发生器,可以测量环路特征就行。 找了一台PICO的,就是价格太贵了。不知道国产的同类功能的有没有2000左右的?

网友A:
几十元的逻辑分析仪,你值得拥有。

网友:
刚200块钱卖了两个,不过估计达不到楼主的垂直分辨率指标要求。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4.1b4f296amIevTs&id=42638729454&ns=1&abbucket=6#det ...

这个垂直分辨率才8bit ,而且没法做环路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元的逻辑分析仪,你值得拥有。

不能吧。

网友B:
Analog discovery 这个示波器的都可以当作电压表来用了 很准备 14位A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alog discovery 这个示波器的都可以当作电压表来用了 很准备 14位ADC

还得软件配合,和有信号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得软件配合,和有信号输出

软件就是电脑了 有一个信号发生器 最高几兆吧 还带有逻辑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就是电脑了 有一个信号发生器 最高几兆吧 还带有逻辑分析仪

有链接看看吗。我搜索只找到块单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链接看看吗。我搜索只找到块单板?

https://www.digikey.com/product- ... 286-1117-ND/5810115
这个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我自己也在代购

网友:
https://www.lab-nati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