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可以像理解串口一样理解HDMI?

楼主(2018-10-25):
现在显示器很多是HDMI接口,显示器收到数字信号后就是按点显示对应亮度,色彩等,这个数据格式是一样的,显卡的只要功能是计算,渲染,然后把要控制的点的信息(亮度,色彩)通过HDMI传出来,HDMI和串口类似,就是个固定的数据通道,里面显示效果的控制来自于显卡处理,解码后的数据流。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HDMI协议  HDCP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HDMI协议  HDCP协议

就是想了解下,配个家庭影院

网友B:
一直都是这样的,只是以前VGA有个DAC转成模拟信号,HDMI是直接传每个像素的RGB数字值。

网友C:
HDMI还可以传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是这样的,只是以前VGA有个DAC转成模拟信号,HDMI是直接传每个像素的RGB数字值。 ...

那理解了。
推广到家庭影院里。
蓝光机的视频解码才是最重要的,解码后直接送入电机显示。
AV 功放其实是把HDMI 来的音频信号解码,然后放大,如果蓝光机的音频解码足够好而且有模拟输出,可以直接送入功放的音频模拟输入端,不用功放的HDMI 音频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理解了。
推广到家庭影院里。
蓝光机的视频解码才是最重要的,解码后直接送入电机显示。

音箱的功放优先使用同轴输入或者光纤输入,模拟信号输入抗干扰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HDMI还可以传音频

似乎还可以 USB  网络  遥控

网友:
USB3.1 gen2

网友:
USB3.1 gen2  带宽到10G,会不会取代部分HDMI?

网友:
type-c 好像可以取代 hd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