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帮忙指点芯片型号(50莫元+50rmb)

楼主(2018-10-25):
如图红色箭头所示,已知该芯片为红外接收器,求助帮忙指点芯片型号,谢谢

网友A:
这个怎么看起来像cmos····具体说一下完成什么功能的可好·····

网友B:
应该是Cmos摄像头芯片,两边那8只是红外LED吧?

网友:
热成像吗?

网友:
看着周围的led应该是摄像之类的

网友:
拆下来,背面应该有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看起来像cmos····具体说一下完成什么功能的可好·····

这个是用于接收红外数据的,另外一个配套的板子有个红外发射管发送,这个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Cmos摄像头芯片,两边那8只是红外LED吧?

这个是用于接收红外数据的,另外一个配套的板子有个红外发射管发送,这个接收。          边上是红外发射管

网友:
系统有什么特点?是数据速度非常快,比如每秒钟多少M甚至上G的吗?或者是距离非常远可以到上百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