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死机后,复位没有作用

楼主(2018-10-25):
项目上使用的STM32F103RC单片机,通过PWM控制12v风扇转速,需要周期的启停风扇。最近单片机会不定时的死机,一两天会死一次,有时会好几天也没问题。
后来增加看门狗,让单片机宕机后可以自己重启。最近又出现死机问题,但是看门狗没有作用,手动复位后也没用,只有给板子重新上电后才能正常运行。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图中的RELAY_02_B连接的是继电器,继电器负责给风扇提供12V电。

网友A:
上原理图,上代码

网友:
会不会喂狗之前程序就跑飞了?

网友B:
更换晶振试试 一般这种情况晶振的问题有点大

网友:
风扇是否是感性负载哟?
加个续流二极管试试。

网友:
风扇SEN串个串阻

网友C:
我的昨天也出现问题,比你的还严重,重新上电都不行,仿真或下载程序都不行,测量复位脚只剩0.6V左右了,用镊子直接连到3.3后程序跑起来了,也可以重新下载,断开就又不行了,最终也没找到原因,换了个片子好了。

网友:
被电机干扰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原理图,上代码

代码就是简单的PID控制PWM来实现控制风扇,开一分钟,关一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昨天也出现问题,比你的还严重,重新上电都不行,仿真或下载程序都不行,测量复位脚只剩0.6V左右了,用 ...

片子不至于坏吧,重新给板子上电掉电就好了。看论坛里别人也有类似的问题,大概说问题出在晶振

楼主:
现在的晶振用的8M晶振,起震电容是20p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晶振试试 一般这种情况晶振的问题有点大

有没有可能是晶振起震电容值的问题,现在电容值是20pf

楼主:
串个多大的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片子不至于坏吧,重新给板子上电掉电就好了。看论坛里别人也有类似的问题,大概说问题出在晶振 ...

断电也确实不行,复位脚一直被拉低,只有强行拉高能用,很奇怪,查了网上也有说电源不稳定的,反正我这个换了芯片到今天都好着

网友:
不要用继电器,用PMOS控制12V

风扇启停瞬间,用示波器量一下波形,想办法把干扰降低,比如地线串个电阻

网友:
复位都没用?一般需要检查电源

网友:
之前STM32L071也遇到过,打静电打死了,用复位脚复位是不行的,一定要重新上电才行!
个人感觉ST这个设计是比较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