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块2S锂电池可以短时间并联吗?

楼主(2018-10-25):
两块2S锂电池,一块作为备份,用MOS管切换。平时用第一块电池,第一块没电了就切换到第二块,但中途不能断电,那么就在短暂的时间内(可能10ms)两块锂电池是并联的,可能此时一块是8.4V,一块是7.4V。
这样做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你可以考虑测下掉电跌落速度,看看有多少时间可用,之前做备用电源是类似的功能。

网友B:
这个不确定了。要考虑的是新电池能否有足够的电流给旧电池充电,虽然只是很短的时间。如果一下就输出保护了就断电了。不过我认为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考虑测下掉电跌落速度,看看有多少时间可用,之前做备用电源是类似的功能。 ...

是啊,就这个不太好确定,放电电流也不是恒定的,可能忽大忽小,所以只好先把两个锂电池都开了,再关其中一个。而不是先把两个都关了,再开,这样可能会有停电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确定了。要考虑的是新电池能否有足够的电流给旧电池充电,虽然只是很短的时间。如果一下就输出保护了 ...

锂电池直接用不带保护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池直接用不带保护板的

不带保护板的我倾向于应该没问题。
但是,这样风险太大了吧? 没有保护板的锂电池,而且是 2S 。想想就肝儿颤啊。

网友C:
两个电池正极上不能分别串一个二极管吗? 后面再挂一个容量大一点儿的电容(撑它个10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池正极上不能分别串一个二极管吗? 后面再挂一个容量大一点儿的电容(撑它个10ms)    ...

二极管压降大,而且电流大的二极管体积也大。10ms只是随便说说的,切换的速度可以做得更快,1ms应该都可以。但就不知道锂电池能不能这么干

网友D:
没有保护板,直接两个电芯串联么?这样对电芯很不利,在充电的时候,针对单电芯是没有充电保护的,就是一个电芯可能充到了5V,另一个还是3V,从外部量的还是8V,低于过冲保护

两个电芯直接并联,对电池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没有保护板,没有充电过流保护和放电过流保护功能,电芯能放多少就放多少电流,直到内阻压差把两个电芯的端电压拉到相同为止,如果电芯本身就是倍率型的,放电流能力本来就很猛,那就要考虑一下了,瞬间5C,10C的电流,外围器件是否抗的住。

网友E:
其实,加两个二极管在电池的输出端不就可以解决互相充电的问题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压降大,而且电流大的二极管体积也大。10ms只是随便说说的,切换的速度可以做得更快,1ms应该都可 ...

你电路上肯定是有电池电压检查的吧,当电压到某个程度,就要准备进行电池切换了,为防止带保护板的电池突然关断,你可在供电电路上挂一个容量稍微大一点儿的电容, 让这个电压足够来维持CPU工作,在这段时间内先关闭电池1后, 然后接着去打开电池2不行吗? 再说了MOS切换都是很快的, US级, 即便是再慢的话 1ms内也绝对足够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加两个二极管在电池的输出端不就可以解决互相充电的问题了么。

二极管压差大,大电流的二极管个头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保护板,直接两个电芯串联么?这样对电芯很不利,在充电的时候,针对单电芯是没有充电保护的,就是一个 ...

是的,我感觉这样搞也不靠谱。找到了一种方案,但这芯片也太贵了点。

不知有没有类似的芯片推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极管压差大,大电流的二极管个头也很大

有种二极管叫肖特基二极管,你知道吗?  压差很小的 0.3V的样子, 再说了你也不可能真把电池折腾到没电了再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种二极管叫肖特基二极管,你知道吗?  压差很小的 0.3V的样子, 再说了你也不可能真把电池折腾到没电了 ...

肖特基不是很好弄,不适合大电流的时候(如10A),而且散热也是个问题,二极管的压降和电流也有关系,不是恒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感觉这样搞也不靠谱。找到了一种方案,但这芯片也太贵了点。

不知有没有类似的芯片推 ...

你可以说一下你的使用场景
为什么需要做电池切换,直接两个电池并联增加容量,不是一样的么?
为什么不能给电池加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说一下你的使用场景
为什么需要做电池切换,直接两个电池并联增加容量,不是一样的么?
为什么不能 ...

用在无人机上面,必须双电池,减小电池故障坠机风险,电池没保护板的。

网友:
直接用2个二极管做切换备份,不行吗?

网友:
要不考虑下开关电源那样,
电池1-MOS1-|
电池2-MOS2-|-电感-电容
            续流二极管
                  GND
MOS1 、MOS2用互补PWM驱动,一个占空比逐渐增大,另一个逐渐减小。
这只是我的设想,可能过于复杂,不一定正确。

网友:
用MOS 管做完美二极管

网友F:
可以参考支持双电池的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参考支持双电池的笔记本。

有没有具体型号提供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具体型号提供下

不要想了。都是双组MOS动态切换。

网友G:
用二极管吧,简单粗暴;心疼压降的再并一个vmos,切换稳定了开vmos把二极管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二极管吧,简单粗暴;心疼压降的再并一个vmos,切换稳定了开vmos把二极管短掉 ...

嗯,这也是个好办法,二极管短时间抗下,MOS马上跟上

网友:
一般需要单向通电的都是上二极管,嫌压降高了,换肖特基,还不能接受那就mos管切换

网友:
两个电池后面各加两个mos,单向导通,压降可以做到mV级别,而且电流可以很大。电路参考20楼

网友:
我这样说吧。

航模用的锂电池根本不怕并联,充放电电流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