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输错密码自动开启摄像头拍照/录像的软件?

楼主(2018-10-25):
同事去别的部门调试,中午吃饭午休后发现电脑被人输错n次密码后锁定

有没有这么一款软件能在输错密码后自动开启摄像头?

网友:
手机的有

网友A:
同一个公司的别部门???

网友B:
可以写一个软件       检测到锁机后就开始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公司的别部门???

这种事发生两次了,一次是别的单位的,另一次是其他部门的
实在是防不胜防

网友C:
办公室不都有监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办公室不都有监控吗?

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可能别人想看你电脑的动作片吧!

网友D:
还有这样的操作,我们公司是明文规定个人电脑必须设置密码,并且离开工位后必须锁屏

网友E:
一个办公室就一个人?

网友F:
自己装WIFI摄像头,设置成检测到移动物体就开始录像并发送到手机,做好隐蔽和伪装。

网友G:
买个几十块的摄像头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样的操作,我们公司是明文规定个人电脑必须设置密码,并且离开工位后必须锁屏 ...

我们也有这样的规定,也这么做了
但是同事电脑被人试过密码,估计是输密码的时候被人看到了(同事年龄比较大,打字比较慢)
幸好没试出来,所以想为了预防以后再有这种事,能留个证据,搞一搞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几十块的摄像头解决

我不担心自己屋里的同事,担心出差去别的单位,或者是去别的部门调试
总不能在别人那安摄像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装WIFI摄像头,设置成检测到移动物体就开始录像并发送到手机,做好隐蔽和伪装。 ...

我不担心自己屋里的同事,担心出差去别的单位,或者是去别的部门调试
在别人的地盘整这个可不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办公室就一个人?

是中午吃饭和午休的时候发生的事,估计办公室没什么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写一个软件       检测到锁机后就开始录像

调用摄像头并且录像我都会
不过检测输错密码这个就不会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笔记本装个录像软件最简单了吧,设置个快捷键,离开就按一下开始后台录像,

网友:
搞那么麻烦,直接装个监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调用摄像头并且录像我都会
不过检测输错密码这个就不会了,求大神指点

不如换个思路,后台监控键盘操作,有键盘操作的时候摄像头拍摄一帧,同时截屏一帧。
参考交警违法探头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不如换个思路,后台监控键盘操作,有键盘操作的时候摄像头拍摄一帧,同时截屏一帧。
参考交警违法探头 ...

这个方法挺好的,感觉容易实现。

锁屏幕之前启动软件,定时5秒钟抓拍一张。存到固定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方法挺好的,感觉容易实现。

锁屏幕之前启动软件,定时5秒钟抓拍一张。存到固定文档

这个可行,甚至可以在程序里判断如果键盘按下的不是密码中应该有的字符,就开启摄像头录制

网友:
欲离开座位时要将键盘与鼠标拔起带着走。

网友:
  弄一个隐藏的开关  走的时候  断开鼠标键盘的  USB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行,甚至可以在程序里判断如果键盘按下的不是密码中应该有的字符,就开启摄像头录制 ...

没必要判断是不是密码中的字符吧?万一人家(有心之人 )在某种途径搞到了你的密码呢?只要有按键就开启摄像头录制,你自己定期删除你自己的录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