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AN扩展帧中的仲裁段的SRR位

楼主(2018-10-25):
先说故事:
最近在调试CAN通讯程序,使用NXP(原Freescale )的S32K144单片机,与整车控制器在标定CAN上交互通讯。

先调试一款整车控制器A,调试过程顺利。
再调试另一款整车控制器B时(通信协议不一样),问题来了,我发出的请求命令帧,整车控制器B不响应,而且用CAN卡抓包时也没有发现命令数据哪里不对。
调试时CAN总线上就挂载了3个节点:我,整车控制器B,CAN卡(监控抓包用),终端电阻两个120Ω的。我不发起请求命令的话,CAN总线上就不会有数据活动。我发出数据时,CAN卡上也没检测到总线错误。

问题出在哪?虽说工作中接触CAN总线的时间不到两年,但这种时候通过CAN卡抓包,我也能确保发出CAN帧的ID和数据内容是完全正确的。

之后,更加摸不着头脑的事情是:使用CAN卡发送相同的请求命令帧,整车控制器B有响应;CAN总线上只挂载我和整车控制器B两个节点时,我发出的请求命令帧,帧结构上的ACK应答位,能被整车控制器应答,但就是不给响应。

问题出在哪?整车控制器明显是正确接收到了我发出的命令帧,就是不给响应。
难道是和我使用的S32K144单片机是工程样片有关?但网络上也没搜索到相关问题的反馈讨论啊——至少是中文描述我没找到,而且这单片机目前也已经量产了。
……

没有头绪的时候,往往会疑神疑鬼,想到什么可能性,都要去试一下,拿出我约十年前在淘宝上一百来块钱买的逻辑分析仪,看看S32K144单片机和CAN卡发出的同样一帧,到底有什么不同吧。
在逻辑分析仪上初一看,没发现什么不对,命令CAN帧的ID和数据内容无误,ACK应答位有效。

黔驴技穷,想必这种感觉,做研发的人应该都有感受过吧。

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进行了。逐个比较一下逻辑分析仪上单片机和CAN卡发出的相同CAN帧的bit?看一下位宽?
CAN扩展帧总共有100多bit,如果让单片机和CAN卡同时发送数据,用逻辑分析仪的两个通道采集,在逻辑分析仪软件界面上,上下对齐逐位对比,应该也不难。
问题是我没想到办法,让单片机和CAN卡同时发送数据给逻辑分析仪采集。不过偷懒的办法还是有的——只发CAN帧的ID,DLC=0,也就是不发数据内容,这样一帧的bit位就少很多了。也就不费劲去对齐比较了。
妈蛋,只发CAN帧ID,CAN帧的长度少得太多了,一眼就发现了CAN帧结构中的CRC校验值不同。多次重复测试时,CRC值是同样的,也就是说不CRC值不相同,不说偶然。
事情进展到这一时刻,自然是欣喜的——应该这CRC校验值的不同,就是问题的所在了吧。
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CAN帧数据,CRC值会不同呢?难道真和工程样片有关?亦或是和这S32K144支持CANFD有关?但也没听说过哪家的CAN控制器的CRC校验值可以修改CRC多项式或是初始化种子啊。
……
逐bit对比后发现,CAN扩展帧中的仲裁段的SRR位不一样:CAN卡发出的SRR位是1,S32K144发出的SRR位是0。这就导致了CRC值不一样。
S32K144的CAN驱动程序,使用的是官方的库。将程序中的SRR值置1,问题解决了。

那么问题有来了,SRR到底应该是置1还是置0?

SRR位是“代用远程请求位”。CAN帧结构中它参与仲裁,它的下一位“IDE”表示标准帧还是扩展帧。我的理解是SRR应该置1,才不影响仲裁。

网友:
和我当年遇到的情况一样,我当时是用示波器抓它和canoe发的数据有什么不同,最后好像也是这里

网友A:
你正常通讯时数据包SRR的位置如果为1的话,就是隐性。
此位隐性可能表示该帧为扩展帧(IDE为1),或者是标准帧的远程帧(IDE为0),
你发的数据此位为0显性,表示你发送的是标准帧的数据帧。帧类型都不一样啊。

网友B:
说了那么多,理解你的问题很麻烦,标准帧 扩展帧,用can看更直观,不必纠结位了,不容易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正常通讯时数据包SRR的位置如果为1的话,就是隐性。
此位隐性可能表示该帧为扩展帧(IDE为1),或者是标 ...

先说优先级:标准帧高于扩展帧;数据帧高于远程帧。
再说标识位:RTR为0是数据帧,RTR为1是远程帧;IDE为0是标准帧,IDE为1是扩展帧。

然后说SRR“代用远程请求位”:
1、发扩展数据帧的时候,假如SRR置0(SRR和RTR位相同——RTR此时为0)。它在和标准数据帧仲裁的时候,(假设前11bit的ID相同)在标准帧的RTR位(数据帧的RTR位此时为0),还不能仲裁出结果,但在接下来的IDE位仲裁失利。没毛病。
2、发扩展数据帧的时候,假如SRR置1(SRR不和RTR位相同——RTR此时为0)。它在和标准数据帧仲裁的时候,(假设前11bit的ID相同)在标准帧的RTR位(数据帧的RTR位此时为0),仲裁失利。没毛病。
3、发扩展数据帧的时候,假如SRR置0(SRR和RTR位相同——RTR此时为0)。它在和标准远程帧仲裁的时候,(假设前11bit的ID相同)在标准帧的RTR位(远程的RTR位此时为1),仲裁获利。有毛病吗?——【扩展数据帧的优先级高于标准远程帧】。
4、发扩展数据帧的时候,假如SRR置1(SRR不和RTR位相同——RTR此时为0)。它在和标准远程帧仲裁的时候,(假设前11bit的ID相同)在标准帧的RTR位(远程的RTR位此时为1),还不能仲裁出结果,但在接下来的IDE位仲裁失利。没毛病。
5、发扩展数据帧的时候,假如SRR置0(SRR和RTR位相同——RTR此时为0)。它在和扩展数据帧仲裁的时候,(假设前11bit的ID相同)如果竞争对手的SRR位为0,正常仲裁;如果竞争对手的SRR位为1,仲裁获利。有毛病吗?——【后18bit的ID不能参与仲裁了】
6、发扩展数据帧的时候,假如SRR置1(SRR不和RTR位相同——RTR此时为0)。它在和扩展数据帧仲裁的时候,(假设前11bit的ID相同)如果竞争对手的SRR位为1,正常仲裁;如果竞争对手的SRR位为0,仲裁失利。有毛病吗?——【后18bit的ID不能参与仲裁了】

综上,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问题,那么,我认为SRR位应该始终置1,才不影响仲裁优先级。

我没有找到关于SRR位到底该如何设置的【标准文档】。如果谁知道,麻烦上传一下。

网上较多描述是SRR位应该和RTR位相同,实际中遇到的是SRR位置1(就扩展数据帧而言)。
这次S32K144的驱动程序的SRR位和RTR位相同,让我找得好苦。话说回来,我觉得调试中的整车控制器也有点奇葩,你接收到一帧报文后,取出帧ID和数据内容,该干嘛干嘛,非得和SRR位过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了那么多,理解你的问题很麻烦,标准帧 扩展帧,用can看更直观,不必纠结位了,不容易看 ...

说这么多都是为了讲故事。
我一般调试中都会挂一个CAN卡到总线上,使用周立功的CANPro上位机查看。

网友C:
楼主,SRR名字就是代用远程请求,是必须为1的。

Substitute remote request (SRR)        1        Must be recessive (1)
参考资料: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N_bus

我的主页有篇简单翻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SRR名字就是代用远程请求,是必须为1的。

Substitute remote request (SRR)        1        Must be recessive (1 ...

感谢,有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