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锂电池转3.3V有哪些方案推荐的?

楼主(2018-10-25):
一块锂电池电压大家都知道,比3.3v高不了多少。

现在就想转到3.3v来,电流1A,有没有办法?

我能想到的就是升压再降下来。

网友A:
直接dcdc降不行吗?

网友B:
这难道是开发学习mm的小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难道是开发学习mm的小号?

不是不是, 那不是位小姐姐吗,我是小弟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dcdc降不行吗?

硬件不太懂,有推荐的芯片吗?

网友C:
直接用磷酸铁锂动力电池不行吗?

网友:
MP2155之类的升降压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不是, 那不是位小姐姐吗,我是小弟弟啊

难道是开发学习mm的弟弟?

网友:
有升降压的芯片,忘记型号了,你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磷酸铁锂动力电池不行吗?

请问下电压范围是多少?
电池需要充电,是太阳能板充的,然后,电路最大电压3.6v

网友:
spx3819   3.7  转3.3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电压范围是多少?
电池需要充电,是太阳能板充的,然后,电路最大电压3.6v

不是很清楚,之前只是大概了解了一下。有专门针对磷酸锂铁的太阳能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
一片rt8059搞定。

楼主:
感谢,选了这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选了这个试试

地皮尽量大且连续,电源输入输出最好都保证10uf以上的mlcc。

网友:
如果是小电流,PAM3103-330

网友(2021-07-03):
有没有输出电流小一点的?

网友:
LDL1117S33R 也差不太多。电流稍微小点的时候压降很小的。

网友:
升压,再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