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臭氧洗菜机测绘原理图

楼主(2018-10-26):
PCB部份全部完成,包括按键面板。
感谢“z0586mj”提醒,已修正原图错误

网友A:
高压发生器就是一个类似节能灯的自激半桥嘛,LZ这原理图画得不太直观。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机器还没用上呢

网友B:
大家看一下,会不会是可控硅BT131-600的损坏概率比较大?还是三极管MJE13003的损坏概率大?其它阻容元件没看出有什么不妥。

补充1:接风扇的三极管Q1 D882,发射极接到220V电源上,好像有问题哦。因为风扇的一头接的是整流电源的正极,风扇的另一头应该接到整流电源的负极才对啊,怎么经过Q1的CE极接到220V上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家看一下,会不会是可控硅BT131-600的损坏概率比较大?还是三极管MJE13003的损坏概率大?其它阻容元件没 ...

可控硅换三像限的比较耐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家看一下,会不会是可控硅BT131-600的损坏概率比较大?还是三极管MJE13003的损坏概率大?其它阻容元件没 ...

现在我经历的故障是:

1。(新机回来)主板完全没上电,无法开机。保险丝烧黑,变压器严重发热。

2。(新机用了3天)电机只能转动一个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我经历的故障是:

1。(新机回来)主板完全没上电,无法开机。保险丝烧黑,变压器严重发热。

按照原理图,SCR4和SCR3分别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如果电机只有一个方向转,要么可控硅烧了一个,或者风扇的绕组线圈坏了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换三像限的比较耐操

晚上我再看看,实物上风扇没有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发生器就是一个类似节能灯的自激半桥嘛,LZ这原理图画得不太直观。  ...

让大师见笑了,水平问题画的不好。源文件里有sch文件,要不您帮调整一下吧

网友:
高低压共地点好像没有标注

网友:
感觉除了臭氧发生器,其他就是一个小的普通的洗衣机……能不能直接Copy洗衣机的电控。

网友E:
电机和气泵的可控硅直接把高压引入了mcu,mcu小命休矣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机和气泵的可控硅直接把高压引入了mcu,mcu小命休矣

MCU一完蛋就全完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机和气泵的可控硅直接把高压引入了mcu,mcu小命休矣

可控硅烧坏后,高压可能引入到mcu?

网友:
所以要加光耦隔离,可以把那可控硅部分做个小板,飞几根线换掉这部分,这样就安全了。

楼主:
可控硅如果击穿确实会把高压引入MCU上,说实话,绘完图纸后感觉很不好。按键部份用了膜加塑料隔离好些,其它方面就看那个干簧管怎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发生器就是一个类似节能灯的自激半桥嘛,LZ这原理图画得不太直观。  ...

大师什么都知道

网友:
感觉有点问题,所有晶闸管的T1应该也是接地的,就是单片机的地,不然应该控制不了

网友F:
这个图,可控硅最好用四象限的。高压为啥不用成品模块?直接一个开关信号过去就行了,反正不用太考虑成本。

还有,要耐操,最好用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否则这个图,经常烧可控硅是一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图,可控硅最好用四象限的。高压为啥不用成品模块?直接一个开关信号过去就行了,反正不用太考虑成本。 ...

要频繁正反转切换吗?继电器触点也不耐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频繁正反转切换吗?继电器触点也不耐久的

正转15秒。
停10秒
反转15秒。

不断循环。

网友F:
那就是40秒动作一次,一个小时90次。以国产宏发继电器计算,电气寿命算10万次,总共可以工作1千多个小时,平均一天算1小时,保守估计可以用三年左右。

应该很少有人会连续三年,每天都用1小时以上吧?那样的场景,估计是用在商用场合。。。

如果想寿命长一点,可以考虑用继电器做保护,用可控硅控制正反转,最好输入加上浪涌保护、过流保护等措施,可控硅太容易坏,裸奔太危险。。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那就是40秒动作一次,一个小时90次。以国产宏发继电器计算,电气寿命算10万次,总共可以工作1千多个小时, ...

可控硅带感性负载,需要点保护,可控硅电路设计好的,非常耐操,按您的说法,可控硅就没人敢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控硅带感性负载,需要点保护,可控硅电路设计好的,非常耐操,按您的说法,可控硅就没人敢用了。 ...

同意你这个说法:可控硅设计得好,非常耐操

看起来兄台是个高手,给个可控硅耐操的电路图过来观摩一下吧。。

网友:
mos管全桥驱动电机正反转

网友:
插头CN6的回路是对的吗?

网友B:
我4楼提到的补充1,大家没发现好像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4楼提到的补充1,大家没发现好像有问题吗?

显然无法形成完整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看一下,会不会是可控硅BT131-600的损坏概率比较大?还是三极管MJE13003的损坏概率大?其它阻容元件没 ...

主板确实是这样的,您可以打开看看,实物中这个风扇没有使用,可能与您提的这个问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