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被打磨掉型号的电源IC型号,手绘电路图

楼主(2018-10-26):
看上去像是PFC电路,但不见馒头波输入,其他部分已修好,就差这个IC了,从正常板上拆过此IC可以工作。

IC正面打磨非常干净,绝对无法识别型号,反面未打磨,不知道有没有参考意义。

脚位和NCP1654很像,代换过,不工作。

请教见多识广的坛友们,能否帮猜出这个IC的型号,谢谢。

网友A:
如果是你的原理图,那么这货应该不是pfc电路,它压根没有相位检测,当然也可能pfc不需要相位检测,单纯boost似乎也能达到pfc要求,前面电容那么小,ripple电压估计有310v。按你的图,你要找的是一个带过流保护(3脚)、带反馈(6脚),15v供电的外置mos的boo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你的原理图,那么这货应该不是pfc电路,它压根没有相位检测,当然也可能pfc不需要相位检测,单纯boos ...

可是boost没有输入电容能用吗

网友B:
应该是UCC28180 pin的定义完全一样 Boost

网友C:
看下是否这款 ICE1PCS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你的原理图,那么这货应该不是pfc电路,它压根没有相位检测,当然也可能pfc不需要相位检测,单纯boos ...

英飞凌,UCC那种CCM模式的不要相位检测也可以吧,6562一类的是临界模式,就要相位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boost没有输入电容能用吗

谁告诉你boost要有输入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是否这款 ICE1PCS01

谢谢,下载pdf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UCC28180 pin的定义完全一样 Boost

谢谢,下载pdf看看

楼主:
根据两个型号的手册上关于频率设置的段落判断应该是ICE1PCS01,已经上某宝买了几个,等上机后来报告结果。

网友:
馒头波,对不起我邪恶了。

网友:
这种单周期控制的PFC 控制IC 很便宜 鲁棒性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是否这款 ICE1PCS01

现在来报告结果,ICE1PCS01可以工作,振荡电阻不变的情况下频率和原机接近。

但需要修改反馈的分压电阻,否则电压巨高。

原机的反馈电压是2.9V,这个是5V.

修改电阻后带负载完全正常,是可以用的,只是还没找到真实的型号。不过还是非常感谢坛友的帮助。

以后再看看有没有打磨不干净的露那么一两个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