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通过U盘实现两台电脑文件同步的软件

楼主(2018-10-26):
目标:本人在实验室和家里分别有两台电脑,期望能够实现两台电脑工作文件夹里的资料保持同步。
限制:曾经考虑过使用云盘一类的软件实现两台电脑同步,但由于实验室每月对网络流量有限制,故此方法不可行。
目前方法:使用allsync软件,下班后将实验室电脑和移动硬盘进行同步。回到家后,再将移动硬盘和家里电脑同步。同理,上班前再将家里电脑和移动硬盘进行同步。到实验室后,硬盘再和实验室电脑同步。
现在这种方法是可行的,虽然麻烦了点。但是由于每天都要带着移动硬盘来往,总是担心硬盘会损坏。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种同步软件,每次只将更改过的部分进行同步操作,这样容量小的U盘也可以胜任(同步的文件夹总体有50G大小)。希望有了解的朋友们,给点意见。
另: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买个128G及以上容量的U盘,应该也可行。这种大容量U盘有买过的朋友吗,哪种好用可靠麻烦推荐一下。

网友A:
Synchromagic
使用过最好的
一直没找到完美破解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nchromagic
使用过最好的
一直没找到完美破解版

我上面说的功能,使用不完美破解版能实现吗?

网友B:
我用了很多年,有破解的版本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tar命令带-g参数

网友:
在u盘上建个svn。。

网友:
fastcopy,免费,同步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很多年,有破解的版本

你没仔细看吧,我现在用的就是allway sync。关键是他同步是整个文件夹的东西必须都同步,如果文件夹比较大,必须要一个比较大的U盘或者移动硬盘。我现在是不想用移动硬盘了,主要是怕摔坏。你用什么做媒介来同步?

网友:
GoodSync   一直在用

网友C:
U 盘说坏就坏啦,还是移动硬盘吧。我是云盘同步,第一次流量大,以后每月能有多少东西?

网友:
这种需求真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U 盘说坏就坏啦,还是移动硬盘吧。我是云盘同步,第一次流量大,以后每月能有多少东西? ...

学校的网啊,不仅流量限制,速度还TMD慢死,云盘是根本没指望啊

网友:
goodsync 补字数

网友:
SyncToy,微软出品,简单易用

网友:
如果你实验室电脑和家里电脑都有USB3.0就好办了,买个移动固态硬盘,直接在上面开发就好了。

网友:
https://item.jd.com/8670968.html
https://item.jd.com/29046814090.html
再加一个nvme固态盘

网友:
Beyond Compare,你值得拥有

网友:
正好需要

网友D:
以前win98的时候系统带这个功能,叫做“公文包”,用过,后来升级xp后这个功能就不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前win98的时候系统带这个功能,叫做“公文包”,用过,后来升级xp后这个功能就不见了 ...

xp也有,后面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xp也有,后面的就不知道了

是么?xp不见啊,现在电脑就在用xp

网友:
secondcopy或用totalcommander的文件夹同步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么?xp不见啊,现在电脑就在用xp

肯定有的,我用过,好多年没用过xp,记不太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win98的时候系统带这个功能,叫做“公文包”,用过,后来升级xp后这个功能就不见了 ...

原来公文包是这个功能啊,我还以为就是"文件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以前win98的时候系统带这个功能,叫做“公文包”,用过,后来升级xp后这个功能就不见了 ...

刚搜了一下,即使到win10中也还是有公文包的,只不是要自己手动启用,建议楼主还是百度一下试试这个功能,看得我都想试试了.

网友:
FileGee  同步修改增加的文件

网友:
为啥没人提windows to go,整个电脑在你U盘里,关机以后拿起就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搜了一下,即使到win10中也还是有公文包的,只不是要自己手动启用,建议楼主还是百度一下试试这个功能,看 ...

是么,看来要找回来了

网友:
goodsync 配置好了自动执行非常省心

网友G:
请教下这些U盘同步软件有加密功能吗?不然被别人捡了U盘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这些U盘同步软件有加密功能吗?不然被别人捡了U盘就不好了! ...

那你可以用手机来当U盘同步

PS:就电工这些东西,被人捡了,大部分人也不会要.

网友:
我用的云盘,非常好用,还可以实现多人共享,免费

名子叫做:曲奇云盘

网友:
这贴有营养,,,但是很多软件的破解版已经非常不好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这些U盘同步软件有加密功能吗?不然被别人捡了U盘就不好了! ...

Windows BitLocker了解一下~

网友:
FreeCommander傻傻对拷,呵呵~

网友:
用TC, 这是最基本的功能, 我用了16年, 是我买的最早的正版软件.

楼主:
作为提出问题的楼主,经过我的查找和实验,我来总结一下这个帖子:
先说我个人的选择。还是用回了allway sync软件,因为我一直在用比较熟悉。但是也发现了另一个软件filegee,也不错,功能也满足要求。但是用这些软件的前提就是我要用移动硬盘或者一个大U盘作为媒介来进行两个电脑之间的同步。
答案大致有三类:
1.文件同步软件:allway sync,filegee,goodsync等。这类软件其实功能都差不多,已经可以满足自动分析、比较、同步这些功能了。我推荐filegee,这个软件蛮良心的,个人版完全免费,功能也很全,甚至比allway sync多。还有就是这个软件集成了各大云盘的接口,可以方便的与百度云、坚果云等很多云盘同步(据网上有人讲上传速度比百度本身的客户端还快,这个我没验证)。
2.搞个nvme固态盘或者在U盘里装个WINDOWS ON THE GO。这种方法就是相当于把整个系统装在移动介质中了,然后去哪儿都带着,插电脑上就用。但是这个方法有个致命问题,一旦这个固态盘或者U盘丢了或者坏了,资料就没了。而我用第一种方法,能够保证2台电脑和一个移动硬盘里面的内容都相同,任何坏一个都还有两个备份。
3.totalcommander这类瑞士军刀软件。这个软件很好,很多年前就知道,但是对于我来说,完全不想花那个时间去学习入门,我只是有些基本需求。

网友:
Lⅰnux下用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