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C#动态库实现异步事件问题

楼主(2018-10-26):
新手,现需要现在需要用C#编写一个UDP通信的DLL,设备连接断开需要DLL提供一个“设备连接状态改变事件”的接口,求教有没有C#DEMO工程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DP是面向无连接的IP数据包协议,设备断开是无法检测的,可以添加心跳机制,超时未收到心跳包,可认为设备 ...

是的,要用心跳,我不懂怎么做成提供这个事件的DLL。看看谁有例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要用心跳,我不懂怎么做成提供这个事件的DLL。看看谁有例子

你dll启动时创建一个monitor线程,定时刷新状态,刷出来掉线就调个外部接口就行了。或者你开个定时器,让os帮你做call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