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线RS485是否可以和4线RS422通信

楼主(2018-10-26):
请教各位,现有一主机和几个从机采用422通信(含地线一共5根),能否用一个2线的485数据采集器接在总线上进行数据收集?即485的A,B接总线的Y,Z

网友:
我依稀记着我在自动化行业的时候用485接过422,不过我只能单向传输

网友A:
可以的,调试时候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调试时候就是这么做的。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把 422 当485来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422可以看做双向485或者差分232,

额,我是这么粗略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