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室使用的适配器如何防止凝露导致PCB故障

楼主(2018-10-26):
产品出口日本,过了PSE认证。
主要给一个水泵供电,岛国的人比较节省,又特别喜欢泡澡,再加上缺水
他们会把泡澡后的水,抽到洗衣机里使用。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防止适配器凝露呢?使用环境就是高温高湿的
用恒温恒湿箱,模拟了下,结果如下图(60度  100%湿度,存放10小时,不打开试验箱,静置14小时,刚好24小时)。

-----------------以下是日本客户退回的适配器拆机图----------------------------------

------------------------------------------------------------
因凝露的退货比例大概万分之2(基数30万)。
由于有按键存在,初级部分刷不了3防漆,会影响手感,甚至按不下按键。
初次级隔离处刷了三防漆,所以没有一起安全事故发生,只是不能工作了。

网友A:
外壳不能封闭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不能封闭的吗?

超声波溶接处理的,但做不到密封!

网友B:
把按键遮住再喷三防漆,这样凝露薄弱点仅剩按键触点,又不影响按键使用,出故障的概率就小很多很多了

网友:
松下的浴室专用便携电视都是防水的。

网友C:
整体硅胶灌封,按键采用防水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体硅胶灌封,按键采用防水按键。

这样成本估计要翻番了呢,而且回收也是难题。

网友:
刷三防漆就可以了,三防漆可以用洗板水洗掉

按键独立一块板子,飞线到主板,刷三防漆想不弄到按键,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声波溶接处理的,但做不到密封!

超声焊可以做到全密封,做不到你就让他调机。我有产品做加压水箱,也是用超声焊做的。加压不渗不漏用3年以上

网友:
先涂满黄油再封入壳内。

网友:
我认为三防漆方案可行,就是按键重新处理

网友:
参考洗衣机控制板的办法,整个电路板都是软胶封住的

网友:
估计只能灌胶 , 就算外壳密封了,你适配器如果会发热的话,一冷一热还是会进水的。

网友:
灌胶,按键换成触摸的

网友:
触摸的体验不好,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按键遮住再喷三防漆,这样凝露薄弱点仅剩按键触点,又不影响按键使用,出故障的概率就小很多很多了 ...

我觉得你这方法还是最简单经济的方法。也不用考虑重新认证的问题。
是否有喷壶和三防漆推荐?

网友D:
洗衣机电路板不是一样的要求吗?也有按键,整体是胶灌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洗衣机电路板不是一样的要求吗?也有按键,整体是胶灌封的。

洗衣机又好很多,按键和主板通过排线连接的,我这一体化了

网友:
整体灌封,三防漆不够,你看洗衣机都是灌封的,三防漆能解决的话他们为啥还要灌呢

网友:
一般都是灌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衣机又好很多,按键和主板通过排线连接的,我这一体化了

你随便搜一下洗衣机的电路板就明白了,一体化的非常多。

网友:
浸蜡如何?按键可以遮喷

网友:
用防水按键,比如以前阿莫淘金卖的ALPS牌子。

阿莫淘金二(14): 【ALPS】防水按钮,799只 开始零售 .(从3.8元降成3.2元)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033819-1-1.html

淘金八(55)  皓宇6*4*3防水小按钮(TS-1107uA-E),每盘1600个,共计12000个。(邮购部现货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069310-1-1.html

网友:
参考一下 洗衣机主板 怎么防水的

网友:
按键要用防水的,插件按键,这种你三防漆喷上去也不怕·········至于要不要灌封,还是看你预期寿命多久了?

网友:
浸蜡我看有的这么干

网友:
还是灌胶和用防水按键吧。

网友:
有机硅三防漆厚一点

网友(2023-03-18):
请问下,三防漆用的是哪个品牌?有推荐的吗?谢谢!!!

网友:
电路板翻转一个面,按钮换成alps的插件防水按键然后灌胶

网友:
参考AO 史密斯

网友:
直接PU 胶灌封

网友:
改触摸按键,做防水。完全隔离了

网友:
我认为使用硅胶防水按键可以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