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WIFI模块放机壳里,买了延长天线,我试了不太好用有方.....

楼主(2018-10-26):
由于wifi信号是需要放在机器外部的,机器是铁壳,需要根外置天线。

淘宝上的wifi延长天线,貌似都是可以和gsm gprs通用的那种?这几种信号可以通用?比较奇怪。

试了一根线,发现旋转天线的时候,wifi模块检测到的强度会随着变化。

有没有好用点的延长天线推荐下

网友:
怎么会通用呢,肯定不通用。

延长线是通用的。天线不通用

网友:
貌似天线阻抗匹配很重要啊

网友A:
馈线也不完全通用吧,WIFI频率和GSM,GPRS都不一样嘛。
以前弄2.4G通讯,用1GHz馈线和3GHz的效果就不一样,但是也不是相差非常多,WIFI用就选个2.4GHz天线和3GHz馈线吧

楼主:
那卖家就乱搞了

网友B:
理论上2.4GHz的信号有,只不过很差。还是用专用的2.4GHz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馈线也不完全通用吧,WIFI频率和GSM,GPRS都不一样嘛。
以前弄2.4G通讯,用1GHz馈线和3GHz的效果就不一样, ...

不同的馈线每米衰减的大小不一样。线如果比较短的话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2.4GHz的信号有,只不过很差。还是用专用的2.4GHz天线。

兼容的天线,有的频段增益高,有的增益比较低。专用的天线不用将就其他频段,可以把该频段调到尽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