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彩屏 有什么简单的图形库可以使用?

楼主(2018-10-26):
请教了坛里高手跑emwin资源不够,想问下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图形库,主要是界面显示漂亮一些即可,显着高端一些. STM32F103VE  + 320*480彩屏

楼主:
类似这种级别的  在简单点也行 http://embeddedlightning.com/download/%C2%B5gui-v0-3/

网友:
可以考虑移植一下uGUI,记得是uGUI,不是uCGUI

网友A:
引用 楼主:
类似这种级别的  在简单点也行 http://embeddedlightning.com/download/%C2%B5gui-v0-3/

就是这个,我已经移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我已经移植好了~

大概占多大资源 ROM  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我已经移植好了~

汉字支持做上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我已经移植好了~

ugui那个哥们好久没有更新了

网友:
我也感觉emwin太大了,很多功能用不上,但它的资料丰富,很难取舍。

网友:
Emwin应该可以剪裁吧,不过我没有那样用过

网友:
mRAK,谢谢各位的推荐,去认真看看!

网友B:
lvgl在320*480上占用内存大概20kB绘图就很流畅了,flash跟选择的组件和字库有关,我用的总共也不到100k

网友:
感觉挺强大啊

楼主:
你好 请教一下 你移植过这个系统吗  我现在显示没有问题了  键盘反映很慢  要按很长时间才有动作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什么特殊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gl在320*480上占用内存大概20kB绘图就很流畅了,flash跟选择的组件和字库有关,我用的总共也不到100k ...

你好 请教一下 你使用键盘了吗  我现在显示没有问题了  键盘反映很慢  要按很长时间才有动作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什么特殊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教一下 你使用键盘了吗  我现在显示没有问题了  键盘反映很慢  要按很长时间才有动作 不知道是什 ...

我没用触屏,不是很清楚键盘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用触屏,不是很清楚键盘的表现

我也不是触屏啊  就是普通按键  接IO口

网友C:
键盘反应慢直接看按键检测本身有没有正常,有按键了串口打印出来调试就好了嘛,然后执行按键任务时候再打印一下嘛,不就知道啦?更合适的是直接示波器看一下串口的脉冲,在按键获取和执行之间的时间间隔是不是你期望的那么长不就对了,

网友:
Mark  以备后用 感谢推荐

网友:
mark之,正好马上要用到

网友:
lvgl占用RAM比EMWIN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汉字支持做上了没有?

汉字自己添加下,不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占多大资源 ROM  RAM?

20K RAM 40KROM

网友:
UGUI https://github.com/achimdoebler/UGUI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键盘反应慢直接看按键检测本身有没有正常,有按键了串口打印出来调试就好了嘛,然后执行按键任务时候再打印 ...

现在现象是 keyboard_read 可以得到正确的按键值  可以通过串口发出来观察 但是比较奇怪 按一下按键界面没反应 长按(串口已经发出20次到30次键值  时间超过一秒)界面有反映(焦点切换和click事件)  感觉是哪里时间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
系统架构你都没有搞明白的话,那就只有打屁股了哈。按键如果是中断方式获取到的,那按键获取应该是没问题,往后走就是执行部分了,执行你是在主循环中进行的话(假如),那么是不是你其他地方执行太耗时间了(比如刷屏),大部分时间都在其他任务中执行,所以按键没有机会执行,抑或按键执行的条件没有满足,你虽然执行了按键部分,但是一进去就退出来了,所以最终就没有执行到。那么这样就是自己的事情了,你叫谁都帮不了你

网友:
用纯色的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