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来看看,原理图我画出来了,这个是什么芯片50元答谢

楼主(2018-10-26):
写错了,应该是16PIN IC
如图上,感觉像是个模拟开关

网友A:
16个引脚的8pin 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个引脚的8pin IC

我智商跟不上,还是闪了......

网友:
八路模拟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个引脚的8pin IC

写错了,应该是16PIN

网友:
有没可能是ADC

楼主:
有点像,有参考电压,还有其它电压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看看通信数据

网友B:
可能是某种模拟开关校准ADC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某种模拟开关校准ADC用的?

恩,我感觉也像是模拟开关,把VREF电压 选通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感觉也像是模拟开关,把VREF电压 选通过去

对,应该是做满量程和0点校准的

网友C:
AREF运放+端的那个DIODE应该是画反了,那是个稳压管。
应该就是楼上说的DG408。
当所有通道的外部信号不接的时候,利用AREF和这个电子开关,即可自动校准每个通道。

楼主:
这个靠谱,请私信我。50元怎么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EF运放+端的那个DIODE应该是画反了,那是个稳压管。
应该就是楼上说的DG408。
当所有通道的外部信号不接 ...

我当时再三确认,就是二极管。利用二极管的0.6V,当基准电压。我感觉用一个稳压管更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感觉也像是模拟开关,把VREF电压 选通过去

还有这操作  学习了

网友:
牛逼,膜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