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负载保护电路的疑问无法解决,希望大家能帮忙分析

楼主(2018-10-26):
原理图

原理图

以上是原理图
1:正常工作时候在LOAD断插入负载时候,检测到负载后通过三极管控制MOS打开MOS,从而驱动负载
问题:
现有正常OK的板子在短路LOAD端MOS管能够关掉不会烧坏。因为本人要更换单片机去检测,硬件不变情况只是把T,K,S三端换成自己的单片机检测,检测负载是可以的,但是我一做短路测试时候就会把MOS烧掉,原来的单片机不会有这个问题

按照图纸上得,应该S端右边得三极管应该能在短路时候能快速关掉MOS啊,为何别人得检测可以做到呢,而且看捕捉出来得图也不像是靠程序检测关掉MOS的,以下是我捕捉得曲线,紫色线是T端,黄色线是MOS管控制脚

折腾了好几天,测试不同方法MOS已经烧了不下十个,故来此寻找下大家帮助

网友A:
减小R11,检查那个三极管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R11,检查那个三极管是不是坏了。

减少过尝试了,用过15K,7.5K,一样是在接有负载情况下做短路测试,都会烧掉MOS,很奇怪得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R11,检查那个三极管是不是坏了。

万用表导通档测量三极管BE=0.65,CE=1.94是正常的没有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用表导通档测量三极管BE=0.65,CE=1.94是正常的没有坏

U7这个MOS管查不到资料,一般MOS管门极不超过20V,R4感觉有点大。
CE=1.94表示三极管在起作用,该是让MOS管恒流了,这都能烧,那就怪了。
程序是检测到S电压高于某值就关断?难道是恒流时间太长使MOS管发热太多烧坏了?
找个带散热片的MOS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7这个MOS管查不到资料,一般MOS管门极不超过20V,R4感觉有点大。
CE=1.94表示三极管在起作用,该是让MOS ...

1:用原有没换单片机类型时候的板子短路测试能非常快得响应,MOS不会坏,我去掉R10,断开S端也能很快断开MOS,所以这个电路上得选值应该没问题才对啊,但是一换自己用的单片机去做检测,一段路就烧
2:尝试过原有单片机情况下,取消掉硬件保护得三极管R11,一短路测试马上就烧MOS,说明这个硬件保护这个三极管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软件的应该

网友B:
S端单片机是怎么控制的?可以把R10断开先测试下,如果不烧,就把单片机S端置为输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端单片机是怎么控制的?可以把R10断开先测试下,如果不烧,就把单片机S端置为输入试下 ...

1:原有的单片机断开S端得电阻后,是不会烧的
2:接我自己得单片机做检测的话,S端电阻也不接,短路测试还是会烧MOS,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原有得单片机采用什么做判断依据的,但是如果只是靠软件是没办法这么快响应的

网友:
按道理应该R10阻值大R11阻值小才对吧?
我觉得R10和R11应该阻值对调,这样不管单片机引脚接地还是浮空应该都能马上保护!

网友C:
是不是不够快,检测用中断去关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不够快,检测用中断去关看

软件我觉得还是没办法做到这么快的,请看我发得示波器图,电压还没上升,MOS管电平已经被瞬间拉低下来了,靠软件没办法做到这个

网友D:
监测三极管 C 极信号看看,是什么供电类型? T信号是电压检测吗? 是否有绑定电压突变 MOS 关闭....;光下面那个三极管短路起不到关闭作用只是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监测三极管 C 极信号看看,是什么供电类型? T信号是电压检测吗? 是否有绑定电压突变 MOS 关闭....;光下面 ...

按照我的理解,T是做电压检测的。你说的检测电压突变让MOS管关闭?额,这个不是很能理解。这个三接管不是做控制用?电流限制是怎么理解的,没明白

网友:
这电路设计不怎么样啊,如果t,k,s只有检测功能的话,保护只能限流而不能关断,要想关断t,k,s必须有输出功能。

你这是抄板,抄功能遇上问题了吧

网友E:
接S的引脚配置不对, 导致短路时R10与R11之间的电位上升时间太长

网友:
T,S应该是双重监测,电流跟电压;k是开启关闭;原电路断开 S 时ok,再断开 T 看看情况,如果失去保护就是电压电流双环控制K

网友:
下面那个bjt是短路检测。当俩电阻通1a电流时,下面的管子vbe就有0.7v了,妥妥的导通,关断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S的引脚配置不对, 导致短路时R10与R11之间的电位上升时间太长

正解,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