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让一个小车按固定角速度运转?

楼主(2018-10-26):
需要做个玩具小车,在地上绕圆心按固定角速度运转,我网上查了L3G4200D是三轴测角速度的,读出来就是角速度值,但不知如何下手,请大佬们指教。

我的问题有两个:
1.角速度传感器的XY是不是用户自己随便定的,比如我把三轴传感器水平固定在小车上,小车转动的时候我该读x轴的数值还是Y轴的数值呢?还是两个都要读,还要怎么处理读出来的数值才能算作水平转动的角速度。而且我看值有正负,是相对的么?我固定一个方向转动是不是出来都是正值。
2.传感器在测量的时候数值是波动的,需要滤波算法,但我单片机资源有限,有没有简单的滤波算法代码推荐?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

网友A:
难度挺大。要测量姿态的话建议用MPU6050+HCM5338L。
其实也没必要用这些芯片,像玩具遥控车那样,用舵机控制前轮偏转方向就行了吧,这样简单些。
我建议做循线,用黑胶带在地上贴个路线,成本低些。

滤波算法:
int f(int in)
{
static int out;
out=(out+in)/2;//模拟RC滤波
//也可以y这样 out=(out*9+in)/10;
return out;
}

网友B:
中心钉个钉子拴个绳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度挺大。要测量姿态的话建议用MPU6050+HCM5338L。
其实也没必要用这些芯片,像玩具遥控车那样,用舵机控 ...

不需要姿态,只要固定角速度就行。也不能贴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心钉个钉子拴个绳子就好了。

大佬好幽默,那告诉我怎么保证固定角速度,因为地面或者绳子阻力可能会变化

网友C:
1.首先要有一个可接受的范围,每秒钟差多少度是不能接受的,然后按照这个精度做开发。
2.按照固定角速度旋转  应该也是动态调整的  在转的角速度(就是速度 反馈回来的) 和 电机转动输出  建立一个Pid 模型就行了吧。
3.你说的那个是传感器的滤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好幽默,那告诉我怎么保证固定角速度,因为地面或者绳子阻力可能会变化 ...

真可以拴绳子?那就简单了,只剩控制线速度了,用带码盘的电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可以拴绳子?那就简单了,只剩控制线速度了,用带码盘的电机就行。

坚持用陀螺仪,因为绳子长度不能保证,我需要角速度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首先要有一个可接受的范围,每秒钟差多少度是不能接受的,然后按照这个精度做开发。
2.按照固定角速度旋 ...

请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传感器固定在小车上随着小车转圈,x.Y轴的数值是怎么规律变化的,我怎么处理才能得到转动的角速度。手上没实物还没办法测,能否说明一下

网友:
不用角速度传感器,直接建立你的小车的运动模型,然后做好闭环控制就可以了。
当然要保证你的电机是能够测速的。

网友:
圆心固定杆子 小车上放编码器

楼主:
谢谢大家,最后上PID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