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请进:请问还可以买电池吗?

楼主(2018-10-26):
我是在2016年1月份在买的T420

型号:【无指纹】T420独显高分屏 i5-2520m 九成新 4G 120G极速SSD 商务机

====

我现在需要换个 电源  及  电池

电池现在只能支持2,30分钟了....

电源在空载时会有啸叫,插上后会小很多,但也会有一些
而且,在车上使用时,用逆变器接电源时,会影响到车上电压(灯光亮度,固定的破声,但是电脑待机就没有这个现象)

所以想要都更换....

====

电源的话是这种,原来的220V线还能用,不送这个能少点?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d ... 4&super_id=1682

电池我没看到有,所以想问下,你那边还能提供吗?
由于工作关系,需要长时间工作...
电池原来问过,你好像说是大概100?现在有价格变化吗?

价格差不多就给我准备一个 电源  及 电池。

网友A:
电池随时可以进到货。价格150左右,原装拆机将,外观9成新。(之前100元是我们清货价格,因为不再做T420这款机,电池我们已经没用)

问题来了我们手上已经没有T420这款机器,我们没办法进行电池测试。

供应商没有闲心帮你做这事情。

我只能开机看到里面的损耗率,尽量找10%损耗以内的给你。

但长时间没有使用的电池,损耗率充放电几次,可能会变化很大的。我们认为至少充放电5次,才稳定。

你收到货,可以自行测试,不满意随时更换。(但你需要承担运费)。

所有,最佳方法你还是到淘宝卖,要求他们保证几个小时待机。做不到就换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随时可以进到货。价格150左右,原装拆机将,外观9成新。(之前100元是我们清货价格,因为不再做T420这 ...

T430你们也不做了?

T430的可以用在T420上啊

网友B:
锂电池,不要长保持满电。建议间隔7-15天进行一次深度放电(低于10%),可大幅延长电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不要长保持满电。建议间隔7-15天进行一次深度放电(低于10%),可大幅延长电池寿命。 ...

我原来都是保持90%电量,然后用电源的

网友C:
我也是在邮购部买的T420,电池也报废了近一个月了。没有5楼的爱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在邮购部买的T420,电池也报废了近一个月了。没有5楼的爱护电池

你准备哪里买新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T430你们也不做了?

T430的可以用在T420上啊

除了T430外,3代的其它机型都做。

T430 又厚又笨重。又轻又薄的T430S完全可以取代T43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准备哪里买新电池?

最好不要买兼容的新电池,半年后就会有触点接触问题。

要买原装拆机电池。

网友(2018-12-08):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买兼容的新电池,半年后就会有触点接触问题。

要买原装拆机电池。 ...

我的T420S电池也不行了,只能坚持20分钟左右。请问这款还能买到电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