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ESP32命令行解析框架

楼主(2018-10-27):
该命令行解析框架,可以轻松实现,读写HEX类型的数据,读写数值型数据,读写IP,MAC,字符串,运行函数,浮点型数据暂时不支持,带符号的数据暂时不支持。
命令行解析框架,使用链表将所有注册的信息串联起来,然后每个节点node包含了,keyword,help,数据类型描述,命令执行的回调函数,和参数存储的回调函数。主要的操作是,已知函数变量地址,类型,和地址宽度,然后强制转换后对变量读写操作。
命令节点结构如下
typedef                struct  fun_node
{
        struct  fun_node *pNext;
        const                char        *pHelp;
        const                char        *pName;
        uint8_t                 paraNum;
        FUN_CMD_BK  RunFun;
        uint8_t                 EnableState;
}ST_FUN_NODE;

typedef                enum
{
        emCmdDataType_Dec                =1,
        emCmdDataType_Hex                =2,
        emCmdDataType_Str                =3,
        emCmdDataType_IP                =4,
        emCmdDataType_MAC                =5,

}EM_CMD_DATA_TYPE;

typedef                struct   cmd_para
{
        struct   cmd_para  *pNext;
        const        char  *pName;
        void                 *pDataAddr;
        uint16_t        dataLen;
        EM_CMD_DATA_TYPE  dataType;
        uint8_t         EnableState;
}ST_CMD_PARA;

typedef                struct        cmd_node
{
        const        char         *pKeyword;
        const        char   *pHelp;
        ST_CMD_PARA  *pData;
        ST_FUN_NODE         *pFuntion;
        FUN_STOR_BK   StorageFun;
}ST_CMD_NODE;

参数注册配置实例如下:

void         cla_parametersConfig(void)
{
                cla_init();
                cla_regsister("uuid","uuid <only read>");
                cla_addParameter("uuid","uuid ",(void *)&uuid,emCmdDataType_Str,                sizeof(uuid));

                cla_regsister("wifi","wifi or wifi ssid=xxx password=xxx");
                cla_addParameter("wifi","ssid",(void *)ssid,emCmdDataType_Str,                        sizeof(ssid));
                cla_addParameter("wifi","password",(void *)password,emCmdDataType_Str,        sizeof(password));

                cla_regsister("hex","hex or hex hex8=xx hex16=xx hex32=xx");
                cla_addParameter("hex","hex8",(void *)&hex8,emCmdDataType_Hex,                        sizeof(data8));
                cla_addParameter("hex","hex16",(void *)&hex16,emCmdDataType_Hex,                sizeof(data16));
                cla_addParameter("hex","hex32",(void *)&hex32,emCmdDataType_Hex,                sizeof(data32));

                cla_regsister("data","data or data data8=xx data16=xx data32=xx");
                cla_addParameter("data","data8",(void *)&data8,emCmdDataType_Dec,                sizeof(data8));
                cla_addParameter("data","data16",(void *)&data16,emCmdDataType_Dec,                sizeof(data16));
                cla_addParameter("data","data32",(void *)&data32,emCmdDataType_Dec,                sizeof(data32));

                cla_regsister("ipconfig","ipconfig or ipconfig ipaddr=192.168.1.1");
                cla_addParameter("ipconfig","ipaddr",(void *)IPaddr,emCmdDataType_IP,        sizeof(IPaddr));
                cla_addParameter("ipconfig","mask",(void *)maskIP,emCmdDataType_IP,                sizeof(maskIP));
                cla_addParameter("ipconfig","dns",(void *)dnsIP,emCmdDataType_IP,                sizeof(dnsIP));
                cla_addParameter("ipconfig","mac",(void *)Mac,emCmdDataType_MAC,                sizeof(Mac));

                cla_regsister("run","<funtions>");
                cla_addRunFun("run",ptest_3fun_help,"test",test_3fun,3);
                cla_addRunFun("run",ptest_2fun_help,"test2",test_2fun,2);
}

命令解析的进程如下:

void        cla_precess(uint8_t *pCmd,uint16_t cmdLen,FUN_PRINT_OUT printFun)
{
        uint16_t         i,outlen;
        FUN_STOR_BK                storageFun=NULL;
        BOOLEAN         res;
        static        ST_CMD_STR                cmdStr;
        static        char        outBuff[OUT_BUFF_MAX_LEN];
        if((pCmd !=NULL)&&(cmdLen > 2))
        {
                        cla_cmdMake(&cmdStr,pCmd,cmdLen);
                        if((cla_CheckIn(&cmdStr,printFun))&&(cmdStr.argCount >= 1))
                        {
                                for(i=0;i<CMD_NODE_TOTAL;i++)
                                {
                                         if(CmdNodeGroup[i].pKeyword != NULL)
                                         {
                                                   if(strcmp((const char *)CmdNodeGroup[i].pKeyword,cmdStr.pArgValue[0]) == 0)
                                                        {
                                                                        if(cmdStr.argCount  == 1)//查询参数
                                                                        {
                                                                                        outlen =cla_sprintfPara(CmdNodeGroup[i].pData,outBuff,OUT_BUFF_MAX_LEN);
                                                                                        if(printFun !=NULL)
                                                                                        {
                                                                                                 printFun(outBuff,outlen);
                                                                                        }
                                                                                        Debug("out done\n");
                                                                        }
                                                                        else if(strcmp("run",cmdStr.pArgValue[0]) == 0)
                                                                        {
                                                                                        cmdStr.argPos                =1;
                                                                                        res        =cla_runFuntion(CmdNodeGroup[i].pFuntion,&cmdStr);
                                                                                        Debug("run done\n");
                                                                        }
                                                                        else
                                                                        {
                                                                                        cmdStr.argPos                =1;
                                                                                        res         =cla_scanfPara(CmdNodeGroup[i].pData,&cmdStr);
                                                                                        if(res)
                                                                                        {
                                                                                                   Debug("cfg done\n");
                                                                                                   storageFun =CmdNodeGroup[i].StorageFun;
                                                                                                   if(storageFun !=NULL)
                                                                                                   {
                                                                                                   storageFun();
                                                                                                   }
                                                                                        }
                                                                        }
                                                                        return ;
                                                        }
                                                        else if(strcmp("help",cmdStr.pArgValue[0]) == 0)
                                                        {
                                                                        cla_help(printFun,outBuff,OUT_BUFF_MAX_LEN);
                                                                        return ;
                                                        }
                                         }
                                }
                        }
        }
}

代码可以直接下载下来,在ESP32上使用 TELNET 操作,也可以移植到其他地方,比如用串口操作

网友:
看着挺精简的,不过没看明白,先收藏慢慢看。

网友:
不知道有啥用途

网友A:
我直接把 Linux 的红黑树拿到单片机用(不用修改就可以用),可以做成类似电脑 socket 编程的效果,可以裸跑,也可以上系统。
既支持被调用(做服务器),也支持主动查询(做客户端)。
而且,可以分散在不同 c 文件,不用集中 switch case, 更加干净。

譬如这个裸跑的小步进电机的代码 https://github.com/dukelec/stepp ... /fw/usr/app_motor.c
库存放在:https://github.com/dukelec/cdnet , 其中还有很多好用的工具。

static cdnet_socket_t pos_sock = { .port = 20 };
static cdnet_socket_t speed_sock = { .port = 21 };

static void pos_mode_service_routine(void)
{
    cdnet_packet_t *pkt = cdnet_socket_recvfrom(&pos_sock);
    if (!pkt)
        return;

    // 处理接收的命令
    ....

    pkt->len = 2;
    pkt->dat[0] = cmd ? 0x80 : 0x81; // 返回状态
    pkt->dat[1] = cmd_pend_head.len; // 返回命令队列长度

    pkt->dst = pkt->src;
    cdnet_socket_sendto(&pos_sock, pkt);
}

void main(void)
{
    ....
    cdnet_socket_bind(&pos_sock, NULL);
    cdnet_socket_bind(&speed_sock, NULL);
    ....
    while (true) {
        ....
        pos_mode_service_routine();
        speed_mode_service_routine();
        ....
    }
}

同样,即便是字符串命令,也是建议通过红黑树做成高级语言的 dict 形式,普通 for 循环遍历链表或数组效率太差。

另外,其它需要用到链表的地方,也建议使用 Linux 的 container_of 的方式实现,这样能最优雅的实现代码共用。当然我也整理了一份在我的库里。

我还写过一个命令行解析的小程序,由于只是电脑程序启动时使用一次,所以不用考虑效率,是用链表实现的:
https://github.com/dukelec/cdipc ... ipc/utils/cd_args.h

网友:
这个是通用么

网友:
ESP32感觉还是直接用里面的核比较好,双核够强的了

网友B:
楼主有没有和RT-Thread AT组件比较呢,这个组件是专门解析AT指令,似乎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把 Linux 的红黑树拿到单片机用(不用修改就可以用),可以做成类似电脑 socket 编程的效果,可以裸 ...

谢谢分享,最近比较忙,空了来研究一下!你这个应该效率高不少。

楼主:
可以通用。

楼主:
LINUX 命令解析,比如cd ...  ls copy 等一些列命令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和RT-Thread AT组件比较呢,这个组件是专门解析AT指令,似乎很强大 ...

我有AT 指令命令框架,这个也能简单修改,适配AT指令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AT 指令命令框架,这个也能简单修改,适配AT指令

不明白你这个主题里的命令行是指?
给讲解一下呗,不晓得在哪里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AT 指令命令框架,这个也能简单修改,适配AT指令

哦,你这个是ESP32的指令解析架构,记成AT指令架构了。。。

这2个差别不大吧?以前只解析过几个AT直接,解的非常麻烦,想找个通用的AT指令解析架构学习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LINUX 命令解析,比如cd ...  ls copy 等一些列命令都是这么做的

是的,linux里的命令行解析功能很强大,一直想找一个可以在单片机上跑的,一直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linux里的命令行解析功能很强大,一直想找一个可以在单片机上跑的,一直没找到 ...

这个已经实现了得差不多了,可以直接移植,非常容易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这个主题里的命令行是指?
给讲解一下呗,不晓得在哪里用的。。

linux  的
cd ../
copy ./a ./b
reboot
这些没有用过嘛,都是这样实现的,只不过初始化的时候需要自己去注册函数,变量 等
linux 内核代码已经帮你注册了,所有你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把 Linux 的红黑树拿到单片机用(不用修改就可以用),可以做成类似电脑 socket 编程的效果,可以裸 ...

用socket 的方式确实很高级,我明白中心思想了,哪个container_of 的方式,几年前我已经用过了,只是当时不知道,哈哈。优秀的代码还是要去linux里面抠。

网友:
引用 楼主:
linux  的
cd ../
copy ./a ./b

我懂了。。。
以前玩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实现了得差不多了,可以直接移植,非常容易实现的。

直接从linux的相关源码里面移植到mcu上?

网友:
还是需要学linux啊

网友:
谢谢,很好的思路

楼主:
更新一下,基于红黑树的 命令解析

网友:
mark,移植用用,应该效率不错

网友:
面试的时候,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红黑树,我扭头就走
不是因为这题太容易
而是老子真的不会啊

--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