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15w和旧光驱移植arduino写字机GRBL之一:机架搭建

楼主(2018-10-27):
网上有用光驱步进电机改激光雕刻机,CNC,写字机,3D打印机的例子,用的是Arduino主控,开源算法确实是妙之毫巅,几百位大咖的作品,咱这个业余爱好者,只有膜拜的份,想玩这个,最简单的就是买现成的Arduino主控板,写入开源程序,但要领悟其精髓,换平台移植最有效了,准备用STC做主控,从GRBL入手,斗胆啃一啃,能消化多少算多少吧。之所以选光驱步进电机做,一是便宜,另一个是体积小巧。
机架主体基本完工:

买回来是这样的(忘了拍照,网上下载了一张照片):

锯了是这样的,做x轴支架:

Y轴支架是活动部分,越轻越好,刚开始只想钻孔减轻重量,后来索性锯掉,强度貌似不受影响:

胶水大法:

翻过来看看:

X轴Y轴部分用两个螺丝连接,可以拆开:

做机架最大体会,铁皮+AB胶所向无敌,还有个秘籍:粘错了拿电烙铁烫一下,胶水松动,取下刮净,重新来过。

网友A:
期待成品,不知道哪两根导杆如何保证平行,还有导杆上的那两个滑块,看你是胶水粘的在一起,这个怎么保证平行?

网友:
支持楼主。也想折腾一下,准备中。。。

网友B:
支持楼主,坚持到完美的产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成品,不知道哪两根导杆如何保证平行,还有导杆上的那两个滑块,看你是胶水粘的在一起,这个怎么保证平 ...

调滑杆平行分两步:主滑杆同丝杆的平行(这个很容易,调滑杆端部螺丝就行),副滑杆跟主滑杆的平行。调平行分两步:两根杆共面,再就是距离相等。先不粘胶水,用夹子夹着,拿起来从侧面用眼睛看,如果两根轴重合,就在一个平面。调好共面后,用卡尺测距离,保证平行。用笔划好记号再粘胶水,先粘一头,夹好,固化后再粘另一头。副滑杆塑料滑块是单点接触,配合比较容易,只是要考虑此处会影响丝杆丝口处的配合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坚持到完美的产品呀

哈哈,有疑惑很正常,这玩意技术含量不低,对我这个菜鸟来说确实有难度,不过咱有时间,有坛子众多网友,慢慢啃吧。

楼主:
是的,貌似GRBL涉及的外设较3D打印机要少一点,咱水平有限,只好捡软的捏了。

网友C:
还差Z轴!!!!!!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差Z轴!!!!!!1

刚度不够,Z轴干不了啥事。

网友:
确实 出力不行  精度还是有的

网友:
可以,这种事还是要下功夫折腾才行

网友D:
请假一下楼主,我们家之前就是卖DVD的,感觉很多电机就是普通的直流电机呀,楼主用的什么光驱呢

网友:
等着楼主更新

楼主:
用stc15w和旧光驱移植arduino写字机GRBL之二:PCB制作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1573-1-1.html
一不留神发到51单片机版块了:
用stc15w和旧光驱移植arduino写字机GRBL之三:Bresenham算法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199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假一下楼主,我们家之前就是卖DVD的,感觉很多电机就是普通的直流电机呀,楼主用的什么光驱呢 ...

淘宝买的,6块钱一个,很久以前的电脑光驱用的是步进电机,现在都是直流电机的。

网友(2019-01-09):
这个好玩,代码不知道开源吗

网友(2020-10-20):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厉害

网友(2023-10-25):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8051/STC32【已下线】
目标分论坛:51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