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用什么WEB服务器比较好?

楼主(2018-10-27):
在嵌入式LINUX 下,有boa,lighttpd 等服务器,请问用什么架构比较合适?BAO + CGI ?还是别的

楼主:
lighttpd + PHP ? 还是lighttpd + cgi

网友:
我是goahead+纯c的api服务,应用+webserver+webapi都在一个进程里面,我注意到cgi的服务貌似都是webserver启动一个cgi进程,感觉性能上不好;前端用ajax调用后端的api

网友:
虽然没做过,不过感觉直接用golang写性能是不是会更好些,毕竟是编译语言

网友:
这个得看LZ主要用来做啥?

网友:
boa是不是很古老了,我十年前用过几次放弃了
用的webserver?

网友:
看要做什么级别的应用了

如果是简单的,python+flask很方便

如果要求性能,可以考虑go+Beego

网友:
lighttpd+cgi,cgi用shell

楼主:
我想 就跟路由器那样 可以在WEB端进行参数配置和 查看当前设备的一些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 就跟路由器那样 可以在WEB端进行参数配置和 查看当前设备的一些状态

直接刷openwrt 或者用uhttpd

楼主:
那位大神有参考的代码 参考一下啊

网友:
最省的方法:直接用 busybox 内部的 httpd, 然后 cgi 用 shell 脚本。
之前写过一个文(墙外):http://duke-blog.appspot.com/id/20130807094549293

有条件还是上 python 方便,websockets + simple http server.

网友:
appweb或者goahead

网友:
uhhtpd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