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传感器用的CR1632做无线传感电池,电流哪够啊?

楼主(2018-10-27):
常见纽扣电池峰值电流很小,至少得加钽电容,但可能也不够用。
各位朋友了解是什么品牌的电池吗?

网友A:
如果脉冲发射,电容容量足够即可,因为第三部分情况下是靠电容提供瞬间大电流的。我的发射机300瓦,只要3节5号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脉冲发射,电容容量足够即可,因为第三部分情况下是靠电容提供瞬间大电流的。我的发射机300瓦,只要3节 ...

我靠,这充一次电得几分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脉冲发射,电容容量足够即可,因为第三部分情况下是靠电容提供瞬间大电流的。我的发射机300瓦,只要3节 ...

300W?这么大功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靠,这充一次电得几分钟了吧

干电池的充电周期的确忘记了测试,但是1节锂电的是测试过的,大概5ms
设备是一秒钟发射3、4次,1节1500mAh锂电可以连续使用差不多24小时,

网友:
有低内阻的纽扣电池,专供无线收发设备使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干电池的充电周期的确忘记了测试,但是1节锂电的是测试过的,大概5ms
设备是一秒钟发射3、4次,1节1500mA ...

大电容. 想必漏电流也了得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脉冲发射,电容容量足够即可,因为第三部分情况下是靠电容提供瞬间大电流的。我的发射机300瓦,只要3节 ...

一次发射一毫秒?

网友E:
小米的zigbee 估计峰值电流不超过10mA 所以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次发射一毫秒?

没有,大概最多500us,大部分时间2、300u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电容. 想必漏电流也了得吧

我的大容量也就区区470uf而已。。。

网友F(2020-01-07):
引用 网友E:
小米的zigbee 估计峰值电流不超过10mA 所以能用的

呵呵,你入个网试试。你手上只有万用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你入个网试试。你手上只有万用表吧

入不入网zigbee的发射功率在那里摆着,家庭用0dbm发射功率都足够了,功率自己换算电流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