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OB 和ST_LINK不是一个东西?有啥区别?固件不一样吗?

楼主(2018-10-28):
JLINK-OB 和ST_LINK不是一个东西?有啥区别? 难道了里面的固件不一样吗?  重新刷个固件就可以了吗?

网友:
不是同一个东西,而且都不是同一个公司的东西

楼主:
JLINK-OB   mdk的debug,好像没有这个设备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JLINK-OB   mdk的debug,好像没有这个设备选项?

就是JLINK

网友:
当然不是同一个东西了,不同公司出的,ST-LINK只是针对ST公司的产品

网友:
st link可以调stm8

网友:
只知道 jLINK可以调试很多arm内核的芯片   st的只能是st芯片

网友:
JLink On Board

ST  Link

网友A:
ST-LINK是ST公司出的,只有ST的芯片能用,JLINK-OB就是jlink

网友:
St link 未必只能调st家的。配合openocd调试nordic和atmel家都可以。只是编程atmel时有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LINK是ST公司出的,只有ST的芯片能用,JLINK-OB就是jlink

stlink理论上cortex-m系列的都能调试。我试过用stlink2调试飞思卡尔的kl17

网友:
用着一个J-LINK OB,调试直接选J-LINK,价位很低,速度一般。

网友(2019-01-12):
ST-LINK只能使用在STM32或者STM8烧录代码,JLINK-OB可以给arm内核的芯片烧录代码